U31JG 加内存后不亮,刷此BIOS必好

楼主(2017-07-05):
修改版的BIOS ,绝对OK ! 不会出现风扇狂转  等问题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下来保留  日后会用到,谢谢无私奉献的人们!

网友:
这个机子就怕换内存 十换8不亮 哈哈哈哈。

网友:
是的,绝对是个坑机! 刷这个BIOS 绝对好 ,刷了,要把CMOS电池 拔一下 ,然后机器开机会重启3次,最后OK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17-12-29):
刷了,要把CMOS电池 拔一下 ,然后机器开机会重启3次

网友:
U31JG加装DDR3,4G内存后无法开机(原机DDR3,2G)拔掉新加内存也无法开机,单独加装任何内存问题依旧,把内存全拔掉也试过,拆机拔CMOS电池也试过,请问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