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3 插卡 手机无服务

楼主(2017-07-05):
红米3插卡无服务。客户说开了一晚上热点就成这样了。进设置,看到吃卡。手动搜索,无效,就是没接收。换了中频WTR4905,信号出来了。4g打电话OK。

网友:
看来还真如他们所说没信号先 搞 中 频 IC,很多时候都有效果

网友A:
楼主怎么确定是中频ic坏,功放坏也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确定是中频ic坏,功放坏也有可能啊!

手动搜索,没搜到移动联通的,就是没有接收。如果功放坏,是没有发射,应该还能手动搜到移动联通

网友:
手机没怎么修过、、学习了 有图片的话更好了

网友:
没信号就查和信号有关的芯片,不用全查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碰到两个手机都是移动联通4G信号都没问题,流量上网杠杠的,打电话切换到2G就好像死机了一样,联通3G下上网打电话没问题,就是移动联通的2G有问题,确定不是软件问题,这个是什么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