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05):
接到同行送来一台机是不显示 放下就走了 上电测试仔细观看 不是屏不显示 是暗屏 我想啊又捡到了直接拆机 检测发现37脚无电压 直接飞线就OK了 还没有用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还是只有换芯片啊 这个芯片可真不好焊
前几台飞一根线就好了 这一台真坑啊
芯片
暗屏

网友:
芯片引脚虽然大,但用烙铁焊起来感觉就是不好,吸热太快,不怎么吸锡。

网友:
是换ec芯片吗? 一般背光信号都是它控制吧?

网友:
焊工得练、、、、、、、、、、、、、、,,,,,,,

网友:
加油焊接,多多练习就会好了

网友:
更换RTD2136R,焊接有一点费劲。把四周挂好焊锡中间不要挂。直接风枪就可以。笔记本拆开了先短电池否则爱黑屏。

网友:
捡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