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7-07-05):
圆柱型元件是什么元件?电阻?电感?参数是多少?

网友A:
明显是电阻吧!不过这么花俏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贴片电阻   有好多用是在万用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贴片电阻   有好多用是在万用表上的

这个是变频器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电阻吧!不过这么花俏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真没见过这些环的电阻,怎么读取?

网友:
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C:
还真是精密电阻。淘宝有。

网友:
精密电阻,精密电阻。。。。。。。。

网友:
电阻 电阻 。。。。。。。。。。。。。。

网友:
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

网友:
色环电阻

网友:
功率应是0,5W以上的陶瓷电阻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D:
这是色环电阻啊,老大,         之前没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色环电阻啊,老大,         之前没遇到过吗

没有

网友:
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精密电阻

网友E:
应是大功率精密电阻吧,六色环的第
第一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是大功率精密电阻吧,六色环的第
第一次见过。

应该是

网友:
应该是色环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色环电阻吧。不过是比较精密的。

网友:
6环电阻图示。

你这个是红黑黑黑棕红,所以200欧±1% 50ppm/K

网友:
老哥   色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没见过这些环的电阻,怎么读取?

有对应的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精密电阻。淘宝有。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