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板号:K43LY REV:5.0 电流上不去 不显示 时显示时不显

楼主(2017-07-05):
华硕X84H 板号:K43LY   REV:5.0
   故障:电流上不去 不显示 时显示时不显
很久没发帖了 分快没了赚分太难 特来求分 话说今天又遇到一台这款机子不稳定的问题 故障现象表现就是有时候开机能正常显示有时候电流上到0.2几掉电到待机电流 再开也是一样 电流上不去时测各处电压 发现南桥电压都没有

  芯片是RT8202A 于是查供电开启正常 16脚异样 最后把与16脚相连的820K电阻换成680K测试了2天一切正常 此机修复

亮机图

网友:
为什么我发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呀呀呀发个贴真是不容易 电阻就在pjp8301旁边

网友A:
芯片的TON引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TON引脚????? 。。。。。。。。。

是的 我也不清楚换个电阻就稳定了修了这内板子几台了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16脚的电阻一端为19v,一端为1。2v,换了电阻,芯片,电容电感都是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
供电芯片这个很难修的啊,基本条件的就容易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