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大短路

楼主(2017-07-05):
客户拿来机器说用的过程中黑屏,在就无法开机。接原装适配器,指示灯熄灭。判断是短路故障。此机器通病是显卡供电上管爱坏,拆下测量管子是好的。接上可调电源5V烧机。发现PQ5管子过热。拆掉换上好的。亮机修复故障。
显卡
通病
黑屏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管子坏的多,这个管子真没碰到过坏的,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这样的机子多多益善

网友:
大短基本就是送钱来了,看到大短就很舒服,不伤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