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ps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7-05):
BQ24777的3脚有19V,5脚2.4v,6脚3.1V,28脚19v,23脚6.1v,21脚6.1v,17脚0.3v7脚0.5v 没有主共电13v
不开机

网友:
你形容的是保护隔离都没过呗? 找图纸查条件

网友(2019-10-09):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20-07-09):
19V不是主供电吗?充电芯片?是不是后级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