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掉电

楼主(2017-07-05):
接到一台联想板号为LA46 dis 上电,到电流到0.200左右掉到0.022,反复重启,这次是二修,上次是CPU 挂了,这次是掉电,然后我对各路电压进行打值,都是正常,测电压,到内存供电1.5V时,掉电上来的时候有1.5V ,当第二次上来的时候1V左右,第三个上来时0.6V ,可能 是这里坏吧,然后我测了CPU 1V左右,后来我想是不是CPU的问题,把CPU摘了后,不掉电了,电流在0.3左右上下徘徊,所有电压输出都 有,1.5V也正常,CPU供电有1.2V,再次上CPU ,还是掉电,换了个CPU 也掉电,求大神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一看下铁脑壳 MOS 管,是不是印堂发黑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下铁脑壳 MOS 管,是不是印堂发黑了。。换一个

没有发黑。都正常的,四个都 要换吗??????

网友:
CPU铁壳上管,下管,还有CPU供电芯片,全换了

网友B:
换62882吧。这款机的一代CPU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是烧不坏的。470真应学学这个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62882吧。这款机的一代CPU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是烧不坏的。470真应学学这个小弟。

这个也有烧坏u的   不过相对B 470好很多

网友C:
0.2没有CPU供电吧  机器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没有CPU供电吧  机器不跑马.............

跑不跑,不知道, 我用的电源测试的,没跑马的卡

网友:
谢谢大神们指点, 明天试试你们的方法!!!!!!!!!!!!

网友: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可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测CPU供电,有电压就是漏电了

网友:
留意背面的 铁壳。。。。。是不是铁壳有问题。。。。。。

网友:
CPU你呢MOS管吧,,那个爱坏,,,,看过没

网友:
前两天修一台换pch好的。。。故障是smb和lpc有波形就掉电!

网友:
CPU 供电芯片和铁壳管子一起换应该可以,前提是你的CPU 是好的

网友:
感觉是CPU供电问题 换铁壳 换供电芯片 协控芯片也看下

网友:
你的铁管 你自己摸一下  看是不是很烫。。。。

网友:
铁皮管通病,不少 ,,,,,,,,,,,,,,,,,,,

网友:
换CPU,换铁片…………以前都是这样搞的。这一批本真的不咱样

网友:
楼主看看机器待机电流多少啊,,,,,,,,,,,,

网友:
是不是有一组没工作,用示波器打哈。。。。。。。。

网友:
感觉不应该是铁皮管的问题,cpu供电芯片或者桥信号不到吧

网友:
62882问题,现在已经修好,谢谢大神们!~~~~万分感谢!

网友D: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应该是有一路不正常引起的
亿马难求
嗯。有一路,原本是好的,芯片组供电,不装CPU时有电压,装后无电压 ,后来把下管摘了后量一下,短路了。从料板上一装,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应该是有一路不正常引起的
嗯。有一路,原本是好的,芯片组供电,不装CPU时有电压,装后无电压 ,后来把下管摘了后量一下,短路了。从料板上一装,就好了

网友:
直接断开CPU供电的PG信号就可以量出来是哪个供电引起的了

网友:
你们确实是CPU供电的问题?我怎么感觉还是像待机部分不良呢
这机器通病其实待机部分也很容易腐蚀的

网友:
CPU供电铁皮上管 把2个都换了 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