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上电 0.33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7-05):
查了PCH 的条件 ,PCH 没发出PROCPWRGD 给CPU 不知是桥的 问题还是 BIOS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pch和ec bios  ,还不行再试下isl95831 有没问题,可以根据vboot 脚设定看供电芯片是否正常。在查其他关键信号

网友:
试一下啊,刷BIOS  软件都排除了   在动硬件   勇敢尝试才能得到经验

网友:
查CPU供电的条件满足没有 没满足查条件,满足了换芯片。。。。。。。。。。。。。

网友:
查CPU供电的条件满足没有 没满足查条件  上下管不良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转换电压出来完没有,看起来0.3几可能还有缺辅助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