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小电流不开机,开机没有串号,修好串号没服务连环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5):
手机是朋友的,已经找好几家手机店维修了,都不能修复,有的拆机一看还不想接机维修。不多费话,拆机发现基带部份信号部队动过了,铁罩都不见。把主板连接电源表发现按开机键无反应,细细观察是有反应的,只是电流很小很小,因为苹果6电池供电不是直接加在主板上的,中间还要经过一个主控制供电管的,所以跳过主控制供电管,直接测量C5202,发现没有电压,测量是完全短路了,难怪按开机键没电流反应,注意因为中间要经过一个主控制供电管,所以没有发生上电直接短路,这下开心了,小问题,因为短路好修,直接用3个苹果6电池并在一起的烧机工具加在C5202上,然后用手感觉温度,很快发现CPU铁罩上冒烟,打开铁罩发现是C1597C1552短路,拆了立即开机,不过拆这两个电容最好用烙铁拆,因为离CPU太近了。
开机了,但是没有信号,手机一直显示搜索,一查,原来有基带*#06#不出串号 112直接跳失败,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论坛上这个相信很多人都会修,直接飞线基CPUU1V1就可以了,这个手机也一样,飞线后串号出来,不过很不幸,串号是出来了,但还是没有服务
没法了,再修吧,分别把联通移动卡插入,没有信号无服务,但电信是正常的,进入手机功能直接手动搜网,发现联通移动接收都正常但没法进入,应该是发射公共部分出问题。注意这是重点,放入手机卡只要手动找网能找到移动联通电信都说明接收部份都是正常的,重点去修发射共用部份,不能乱修,记住记住。苹果6发射部分是CPU和主射频还有2G功放还有天线开关,以为CPU没装好,把CPU和主射频重植了,还是一样,没法这种问题重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老实查查电路吧,在2G功放的C4103C4104上接假天线,注意这种情况可以暂时不把2G功入取下,因为在这两个电容上接假天线如果有信号出为再去查2G功入和天线天关,如果没有信号不能入网,说明故障就在主射频和CPU上,所以把2G功入取下只会增加自己的麻烦。这个手机在这两人电容上接假天线也是有接收没有服务,所以现在只能查主射频有没有损坏和它工作条件,CPU因为重装两次,而且接收都出来,问题应该不大,好吧,直接换主射频吧,结果换了以后信号全部正常。重点再说一次,修手机一定要分清楚那一部分有问题再修,以免扩大故障。还有因为我不会在显微镜上拍照片,所以上传不了主板的照片,希望有那一位朋友也要传授方法。

网友:
楼主打这么多字真是幸苦,这机器是不是摔过的哦这么多问题

网友A:
朋友的手机,是二手买的,他没有说是摔的

网友:
有两个疑问,按楼主描述是PP_VCC_MAIN主供电短路。主供电短路会是小电流?再有楼主是50_HB_2G_WTR_TX_OUT接假天线,为什么不在50_LB_2G_WTR_TX_OUT上假天线,若是我肯定选后者上假天线,楼主是同时接两根假天线吗?至于是不是用镊子代替那是另外的事。

网友:
你可以直接在2G_WTR_TX_OUT接假天线,因为它就在电容C4104的另一端,直接2G_WTR_TX_OUT接假天线可以把电容的问题也排除了,本文重点就是这个电容,可以分清楚是前端部分还是后端部份出问题,以免乱修,这两个电容都是主射频输出到功放上的,很重要,我是两个电容分别接假天线,一起接也是可以的,都一样的

网友A:
主供电短路确实不会小电流,但苹果6主供电连接到电池之间有一个供电控制芯片,这个芯片的作用相当桥梁作用,如果主板主供电短路,芯片会起保护作用,电流过不去,所以小电流,当然我不敢说绝对,刚才修好的这一台手机就是因为主供电短路,电池电流过不了供电控制管,所以没有直接表现大电流故障

网友:
原来飞个假天线可以用来判断射频IC好坏和2G功放好坏,真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手机,是二手买的,他没有说是摔的

楼主方便加下微信么,有有个差不多问题的,没啥维修思路。187186909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短路确实不会小电流,但苹果6主供电连接到电池之间有一个供电控制芯片,这个芯片的作用相当桥梁作用 ...

主要是电路图里我找不到这个供电控制芯片,电池出来就进大电源了,再有大电源输出主供电了
找到 了是U1401

网友:
就是这个充电芯片U1401,你可以把它拆了试试,后面的供电有很多都没有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分析的很透切,请问你在哪里学习手机维修的?

网友:
只有理论分析没有实物维修图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修这么多故障...收费是多少呢?能说一下吗,

网友:
你这朋友怎么修了好几家才找到你啊?…………………………

网友:
不科学,PP_VCC_MAIN完全短路怎么会是小电流。并且不管是根据实物测量,还是电路分析。接电PP_VCC_MAIN的电压就出来了。 它完全短路不打表已经不错了,怎么会小电流。

网友A:
上面这一位朋友也是手机维修高手吧,你的分析不错,只是我没有把情况说详细,这台手机Q1403已经拆了,然后Q1403的A1脚和C1脚短接的,所以才发生了PP_VCC_MAIN短路,但是接电源表按开机键小电流接近无电流的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Q1403拆了,把A1和C1短接试试

网友:
希望喜欢讨坛的朋友一起来讨论一下,这样维修行业才有兴趣才有话题才有进步,有错误的地方也请朋友们指点,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楼主思路明亮                                  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好  学习学习学习  小电流 松香不好用  这很難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一位朋友也是手机维修高手吧,你的分析不错,只是我没有把情况说详细,这台手机Q1403已经拆了,然后Q ...

确定是短接的A1脚和C1脚短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