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待机3V 后级短路

楼主(2017-07-05):
板号:NM-A241    THINK E5553V短路,断开PJ2,PL5不短路。后级对地值1,求助大神高手
图纸在附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_E555 NM-A241 AATE1 0.2.pdf

网友A:
烧鸡大发。。。。搞一个电压过去让他还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发。。。。搞一个电压过去让他还短路不。。。。。。。。。。。。。。。。。。

烧机大法  2V  2A      被拉低到0.15V    1.5A

网友:
  对地值只有1    摸来摸去   找不到哪里有温度

网友:
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一定要认证才能下载吗?

网友:
烧不出来就慢慢拆,

网友:
没多少下载分就不开图纸了  这种烧机不明显的机器第一考虑桥(南桥居多)  可以烧机时摸下南桥晶元温度,第二种就是看图拆芯片   主要是直接连接的芯片   有mos管的先不动    个人方法楼主试试

网友:
照图纸挨着拆吧。。。。。。。。。。。。。。。

网友:
烧一下短路点,一般就可以,看看哪里热,短路只要你不是板层问题,一般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