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新系统安装,微软WINDOWS SErver 2008 R2

楼主(2017-07-05):
HP的服务器安装,用光盘都不能引导,新系统安装,微软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网友:
安装版的一般都能秒杀的,不管是装到阵列上还是普通硬盘分区上

网友:
具体的卡在哪一步,阵列做了么。还是USB3.0问题。最好上个照片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