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刷机工具

楼主(2017-07-05):
现在的手机刷机工具满天飞,上次弄个三星的机器,刷机就刷成砖了,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刷机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件很小白的事,其实不然,刷机的门道太多,需要不停的研究学习,

网友:
刷机是需要完整的固件的,尤其是MTK的机器,要是刷错了固件的话,可能会变砖,就是不显示,黑屏,整个屏幕都是黑的, 无论是插USB线给充电,还是强制按开关,屏幕均黑屏,并且不充电。有的MTK机型是拔掉电池 按音量上键才能联机、有些是需要装上电池,同时按住音量上下键 才可以联机 的

网友:
刷机经验,纯国产杂牌机器没有十足把握千万别刷机(有原厂刷机资料除外),因为有可能版本太多,花屏白屏黑屏各种问题(一样的机器型号一样,屏幕不一样资料就不一样),比如百立丰,小苹果,小扳手,蓝博兴,等等数不过来。

网友:
红米note2014122,2014121刷机一般都死掉了就不再刷这两个型号。

网友:
三星的手机一般都可以用奥丁这个软件

网友:
现在刷机都要加密狗,买资料。不像以前了。

网友:
小白来看看,以为刷机很简单,原来这么多道道

网友:
有些简单,有些很复杂的……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网友:
刷机对固件版本是有要求的,乱刷肯定不行。

网友:
我的联想A360T是用线刷包刷成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