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小6不联机故障

楼主(2017-07-05):
在实地学手机维修已有一个多月了,眼看就快要毕业了。。。心中万分的不舍A8考核刚过,老师就给了块故障板给我。接过故障板心情格外愉快,因为考过了A8
1.拿到故障板第一时间给它上了电,发现无异常。
2.触发开机,看电流一阵小跑,感觉亮机了。心里那个高兴。
3.于是接上尾插和屏。开机亮机。一看没系统,于是我就准备给它刷个系统进去(心想要是没ID我就把它黑下来了

4.接下来让我心情跌落谷底的事发生了,接上数据线连接电脑竟然没反应。这种问题我就想到了尾插和USB管理芯片(u1700)。
5.尾插问题应该不可能,因为我接其他ID板是可以用的。那么我就直接把小6B面的屏蔽罩吹下。吹下一看才发现是个修过的机器,拆开看到USB管理芯片(U1700)没有装,还有Q1403也没了,不过可以开机就先不管Q1403.
6.即然USB管理芯片被拆那我就先打值吧。打开PCB点位图看到 有提示于是我就直接打了A3、B3这两点的对地值,果然发现敌情90_AP_BI_TRISTAR_USB0_P这个脚的对地值为无穷大,90_AP_BI_TRISTAR_USB0_N这个脚就有743的值。老师说过这两脚的对地值都是700左右呀。心想完了,肯定是CPU虚焊了。提示里也有写到是和CPU交换数据的。
7.于是又开始干A8的漫长工作,把A8拆下来还量了下有没断线。
8.把A8重做了之后我再去量了那两个点终于正常了都是七百多的阻值。在干A8的时候还把背光干虚了,真是好事多磨。
9.值都正常后把USB管理芯片装,再次接上数据线连接电脑,终于可以联机了,刷机
进激活页面。
最后奉上个倒A8

网友A:
我关心到底有没有ID,有没有被你黑下来。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到底有没有ID,有没有被你黑下来。哈哈哈

哈哈,想知道么来呀,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网友:
204寝室蓝水星到此一游.66666666666666666我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网友B: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权限不够?还是什么,我认证己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权限不够?还是什么,我认证己通过

应该网络卡吧,我这都能显示的。加下分呀,老铁。感谢。

网友C:
你们实地的干CPU的就像干USB芯片一样简单,有机会也想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实地的干CPU的就像干USB芯片一样简单,有机会也想去学习一下

也要多练呀,手工都是得靠练出来的。。。。

网友D: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E:
为啥你只学一个月看来都是老司机啊,不知道我们两个月能不能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你只学一个月看来都是老司机啊,不知道我们两个月能不能赶上

在实地根据老师的步伐前进每天都在进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感谢奋大神加分,还要请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
小帅哥,这活干得,世界领先,水平一流,哥不得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奋大神加分,还要请大神多多指点。。。。

机修得这么6乃真大神也

网友G:
403 寝室 你前排第三位到此一游,已加分!

网友H:
大婶啊,我都快忘记怎么修机了。看来又要回去实地啦。

网友I:
基地的帖子,必须加分。话说我没有学手机,其实有点遗憾,目前回来忙不过来...没空修手机,就换换尾插,送话器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地的帖子,必须加分。话说我没有学手机,其实有点遗憾,目前回来忙不过来...没空修手机,就换换尾插,送 ...

强哥得空再来呀,、、、、、我在实地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婶啊,我都快忘记怎么修机了。看来又要回去实地啦。

版主师兄见笑了。就冲你这等级我会相信你忘记修机了么?师兄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3 寝室 你前排第三位到此一游,已加分!

还请大神多多指点、、、,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实地的干CPU的就像干USB芯片一样简单,有机会也想去学习一下

实地的学员努力学习的成果,哈哈,当然也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3 寝室 你前排第三位到此一游,已加分!

看来你们都有暗号呀
厉害了厉害了,哈哈

网友:
看样子你就把板子给黑了!快过来我们谈谈!

网友:
好想学习啊   好想 片装,再次接上数据线连接电脑,终于可以联机了,刷机 进激活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实地的干CPU的就像干USB芯片一样简单,有机会也想去学习一下

同感啊,实地的各个都那么牛逼,我都想去学了:huaxin:

网友:
基地帖子就是有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