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 R2.0掉电修复

楼主(2017-07-05):
昂达型号A75/A55-VER2.0不定时掉电。以为CPU散热问题,换了CPU还是掉。刷了BIOS后不掉电了,附上此板BIOS。

网友A:
现在的板,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哦。这可是硬伤啊。

网友B:
刷biod解决昂达A75/A55不定时掉电,捡钱仍需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哦。这可是硬伤啊。

运气好,要是供电或信号就难查了。修几十块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d解决昂达A75/A55不定时掉电,捡钱仍需技术

刷BIOS不能解决的话就很麻烦了,只能建议客户换板子了,几十块修这种问题头疼啊

网友:
一般台板我收50-80...呵呵。。现在单价太低没得搞。

网友:
看来以后碰到这个问题也得刷刷BIOS试一下了

网友:
现在板BIOS越来越爱坏呀。

网友:
amd呀 南北桥 bios 万年不变的故障  坏很多呀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还真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你有图纸没,在找图纸,手上有一块坏的.....

网友:
你刷的bios,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版本,猜是最老的吧,对主板的硬件要求,可能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图纸没,在找图纸,手上有一块坏的.....

昂达很难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