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7-07-05):
联想E430C 板号 LA-8131P  触发电流0.2左右不显示。 老司机都知道这电流应该是缺电压了。 拆机裸板上电 直接测量CPU供电电感 ,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NCP6132A  测量1脚 VCC 5V正常 ,4脚VR_ON 为低电平 ,没有CPU供电开启信号。心想 应该是缺PG信号造成无CPU供电

上电测量主板所有大电感电压,发现PL601电感无电压输出。图纸显示供电芯片TPS51461 但是实际芯片型号为 TPS51462 .

测量PL601对地阻值为26欧左右,没有短路。没办法只能上电测量芯片工作条件了。 24脚VIN 3.3V正常, 2脚VREF 基础电压 2V正常。 17脚 5V正常。13脚EN 3.3V正常。条件都满足了都不出供电 应该是芯片坏了。加焊芯片无果后更换TPS51462 ..上电电流唰唰就上去了。。

网友:
高手,很熟悉工作条件。学习了,PG没出是不是另外的开启信号就没有呢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到位。可惜这个板块不能加分。我发现楼主打错字了  VREF 基础电压  应该是基准电压才对:ciya:

网友:
这个机器  修过很多进水的  哈哈       修的神魂颠倒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EN脚靠VCCSA上啦得到EN,而VCCSA没有出电压导致没有出CPU电压的吗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这种机器PG问题多  有图纸好修

网友:
学习了666666666666666666666学习了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修机器                     就是要大胆     厉害了楼主

网友:
慢慢回响自己的思路  修好说下     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不错不错  手到钱来     有经验修的就是快

网友:
内容在哪里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