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例pg引起的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7-05):
    顾客拿来一台Y470的机子说是不定时掉电,然后有时会自动重启,但有时又不能再开机,只能过一段时间又能够开机。
    拿到手里,开机正常,半个多小时后如顾客所说突然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了,摸了摸感觉挺烫的,也没多做测试先除了下尘,接着测试,过了不久仍旧掉电重启,但这次重启还没进系统就又重启了,反复几次,然后就不能开机了。
    果断拆机,上可调电源,电流0.126,3 5v正常,内存1.5v正常,测CPU供电为0v,查CPU供电芯片pu901条件,23脚vin 19v正常,22脚vdd 0v不正常。
   查5vs来源于5valw,经u46转换而来,测u46第四脚为0v不正常,第四脚电压来源于+VSB,受控于SUSP,测SUSP为0v正常,+VSB也为0v,不正常。

    +VSB是+VSBP经节点PJ201转换而来,而+VSBP则是B+经P沟道场管PQ203转换而来,PQ203要导通则第二脚必须为低,第二脚要为低则PQ204必须导通,测
PQ203第二脚为18v,PQ203无法导通,再测PQ204第二脚为0.5v不正常,此电压来源于SPOK和VL,再分别测VL为5v,SPOK为0.8v。

   这两个电压均来自于3 5v供电芯片RT8205,其中VL来自于第17脚VREG5,SPOK来自于第23脚PGOOD,实测第23脚也是0.8v,再测其他脚位均是正常,果断换掉,现已测试3个小时没有再掉电。

网友:
相下载个东西就这么难吗相下载个东西就这么难吗相下载个东西就这么难吗相下载个东西就这么难吗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专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定时掉电都修好了,多谢分享了!

网友:
能修好,也了解了过程,就是一种成长,继续加油。

网友:
修笔记本时序很重要 不定时的掉电维修确实有难度 此案例一步步维修出来很给力 谢谢提供

网友A:
待机0.126,难道不是待机偏高,直接查待机电路不行吗?

网友:
。。还好故障直接  要是不明情况掉电后能重启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种故障最费时间,特别没点位图的,要是没原件号,没点位图,很难修出来。帖子写的非常好。

网友:
35v都有了就没必要换芯片了,,直接上啦个高电压过去。

网友:
华硕的图纸很难得修这个故障找原件很费事

网友:
是呀  待机不正常干嘛不一开始就查查待机时怎么回事?

网友B:
待机不正常 先查待机           字要长。。。。。。。。。。。。。。。。。。。

网友:
写得不错,看完贴子习惯加分,但现在能加的分变少了

网友:
这种还好,掉成不显示了,就怕定时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楼主就不专业                                                                                     ...

弱弱的问一下怎样才能看出专业与不专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126,难道不是待机偏高,直接查待机电路不行吗?

他这个电流应该是上电后的,内存供电都出了

网友:
这个PG掉电还没见过,不过这个机器短路的很多

网友:
都是厉害的。。。 掉电的机器我修的 麻爪子~~很多时候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问题隐蔽

网友:
手上一堆掉电的机器,无从下手,其中还有七代的华硕,我也就呵呵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技术真的可以 ,这种掉电的很难修的   每次遇到都很头疼

网友:
最讨厌修掉电的了。。。修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可就考验技术的时候了,厉害,支持!!!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学习 。。。。。。经验

网友:
我修个三星定时掉电,为二修机,那个能亮  不定时掉电,上家吧ec  桥 都换了   我自然就不会考虑这两个了   后来发现8206b不正常,掉点时候  他会剧烈发烫,果断换掉他   此机就此修复

网友:
顺藤摸瓜,好样的,不定时掉电有的烦人

怎么现在发言不超过40个字符不行了?什么时候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待机不正常 先查待机           字要长。。。。。。。。。。。。。。。。。。。

没有上课吗?    又在这里水金币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上课吗?    又在这里水金币   哈哈。。

有呀 听老黄讲think  听的一脸蒙B ,,,,来赚点金币 嘿嘿

网友:
这机子我就遇到 19V  或5V断线的多  这情况 还真没碰到

网友:
楼主的技术,炉火纯青了 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楼主就不专业                                                                                     ...

哈哈,我也特别想知道怎么区分专业不专业

网友:
修的   太好了                          我一般都是线路

网友:
尽管检测部分写的不详细,但分析与维修过程写的很详细,修好就行。我也遇到一起幸运掉电的,反复开关几次变成不触发,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