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的奇葩事欢迎大家围观 看看谁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7-07-05):
今天一领导,说电脑卡 慢 。要我解决 到达现场 一看联想品牌机 G620 2g内存 WIN7 32位家庭版于是给了建议加内存 换系统 说干就干  因为是领导的所以特别注意人家的资料 看到桌面上有一文件夹  看了文件位置 在E盘 于是放心的做系统了  做完后就悲剧了 打开E盘 那个文件夹不见了 哎 谁见过 给个建议 还有谁有办法吧整个文件夹恢复过来 谢谢围观 哎修机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悲催

网友:
隐藏了吧,好 好找找,也可能是你眼花看错了.....................

网友A:
看看隐藏文件,也有可能是你复制错了盘,其他盘找找,如果确实没有,只能给C盘做数据恢复,不过这种装系统覆盖的很难恢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隐藏文件,也有可能是你复制错了盘,其他盘找找,如果确实没有,只能给C盘做数据恢复,不过这种装系统 ...

找到问题了今天带回店里了 挂我机子上进PE就能看到 看来是隐藏了这个分区了  品牌机就是坑 做个系统 还自动隐藏了个分区

网友:
这个真牛逼了。。。。。。。。。。。。。。。。。。。。

网友:
重要资料一i般都叫他自己备份...............................

网友:
恢复系统前先备份重要的资料到另一个存储设备,以防万一。

网友:
你告诉他 有资料你先备份一下  我们不知道哪个是你想要的 推给他自己弄 然后丢失了 也是他自己备份的 电子资料这东西 丢了 说不清楚 看得见 摸不着

网友:
没删除 文件还是在的 进去PE里面找找喔···

网友:
尽量让客户自己备份,告诉客户我们只影响C盘,让他自己把资料都复制到其它盘,能不能插手别插手,避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