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开机漏电100MA

楼主(2017-07-05):
接到一台iPhone6S 故障不开机,无摔,无进水,没有拆过机,拆开就闻到烧焦的味道,搭表漏电100MA,灯控IC 那里烧焦的样子,底盘也烧粘在一起。
风枪直风330度取下掉了一大片点,这样飞线能好吗~灯控周边原件也都糊掉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这么厉害啊,我很佩服修苹果手机的

网友:
纯粹是混金币和下载很,说的一点都不透彻,,,,,

网友:
背光短路没理由把灯控烧成一片,只会烧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感以及保险电感。扩大故障了

网友:
人才啊,掉了一大片,烧毁IC不会掉点的,人才。

网友:
我有一次 把机器搞得不开机了, 里CPU太近了, IC在CPU的又上脚

网友:
主板都糊了  还是别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