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主板摔,清洗清洗,最后加电100MA不开机

楼主(2017-07-05):
iPhone6修摄像头的,修好了摄像头,接上屏 指纹没有了,清洗清洗又好了,打好螺丝又没有了,又清醒清醒不开机了,一搭表上电80MA 不开机,换过指纹IC 显示IC 触摸IC都无反应,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有建议了吗?

网友:
也真是悲催,摔坏的还是怎么坏的,这种搞不好还要赔钱

网友:
是不是打到螺丝柱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进水的6sp,洗洗,换了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电感有没的松动的,以及I2C0的上拉

网友:
指纹电路和摄像头电路2个一起 4爪小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和虚焊吧 边上的电容也查查  应该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