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H61M-D1 v1.0 BIOS 有CPU供电转一下就听一直循环

楼主(2017-07-05):
求:GA-H61M-D1 v1.0 BIOS 有CPU供电转一下就听一直循环,论坛里面的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cpu供电旁边有个电感没电,是集显电压吗?

网友:
集显供电是跑码后才出的,BIOS刷了不行,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H61主板PCH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想确定BIOS问题,GA官网是有BIOS下的。

网友:
这种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
貌似这板子 通病  之前修道好多联想的板子 也是同样问题 有的刷bios能好 有的不行

网友:
对对对 忘记了 bios是可以从技嘉官网下载的  忘记了

网友:
H61的板不过内存或缺少供电都会不断循环,表现为电源灯和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断如此循环。

网友:
CPU供电都有了之后,查查整板复位信号是否存在。

网友(2017-12-30):
我的板也是这情况 准备先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