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PLUS不触发及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05):
今天修到一块H61华硕。型号P8H61-M-LX3-PLUS 1.0。
故障不复发,量待机电压有3.3V,晶振有压差。量IO303脚有高低高跳变,29脚IO到南桥有跳变。49脚RSMRST#信号有3.3V。32脚SLP_S3#信号无跳变。那就是这里出了问题,要嘛桥没发出信号,要嘛桥发出信号给IO拉低了。因为IO比较好换,所以就先更换IO,更换好后能触发了。
但是没复位。量各处电压都有,CPU电压也出了,量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有3.3V产生。打开点位图查询到PG信号由三极管转换给桥。
量该管子G级0V,管子截止,D级产生3.3V,量该管子D级只有0。8V不正常,怀疑该管子拉低,更换该管子。 搞定。

附上点位和亮机BIOS

网友:
台式机主板是练技术的好东西,现在修的真不多了,刚学的搞这个正好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维修实例  谢谢分享 学习了很多  加分鼓励!

网友:
不触发,不复位,楼主轻松解决,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触发,不复位,两个故障LZ给解决了,修的不错

网友:
台式机现在不好修啦,,,,。感觉维修难度是一样的,,价值不一样

网友:
基础很好的,感觉论坛的大神很多呀。学习了

网友A:
现在的台式主板也好难修,一般多故障的我多是换主板。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很多  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台式主板也好难修,一般多故障的我多是换主板。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加分

我这里主要修同行为主,,要时间的,基本不修了,,,

网友C:
华硕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主要修同行为主,,要时间的,基本不修了,,,

我也打算推掉主板了,的确30块钱太耗时间和脑子了。简单的就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华硕H61还行,AMD的就比较难一点,像一些乱码,不跑马的就有点烦

网友(2017-12-11):
多谢分享,辛苦了,加分

网友:
这种小IO也挺爱坏的。大的,不像以前那么爱坏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思路清晰,简单明了,要是能把查点位那部分细说一下就更好了。总的来说还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