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5(B3) MS-7860 V5.1主板无限重启

楼主(2017-07-05):
今天修到一块V星无限重启的主板,到手随便看了下外观9成新,没少件,,应该是一修.

看板子这么新懒得打各供电对地了直接上电,触发.
电源转一下停一下无限反复,,跟据经验这种都是缺供电的问题多,直接强制上电.
正当准强制上电的时候发现不掉电了,,,心喜,,赶紧测各大供电电压.
测到VCC1_8的时候发现有3.3V之高,心想肯定是LM358坏了.

直接把LM358拆下来,,再测3脚焊点的电压发现有2.2V到2.5V缓慢变动.
心想好像冤枉好人了,,估计是1.8V参考电压有问题.
二话不说从料板上同样地方拆了个S43A00过去.
强制上电测参考电压恢复正常,把LM358装回去.
上假负载,上内存,触发,一次到位,不掉电了,,量假负载上各电压正常,,但复位只有0.1V,
印象中复位好像是1V的,,但想了下NV的板复位就只有0.1V,,也就没多想,,上U开机吧.
上U上内存接好各接口的线,,开机大约等了3秒,,一声清脆的短声过后显示屏亮了

BIOS就不传了,,那位置贼刁钻,夹不上.
新手发贴,望各位大大海涵.

网友:
顶一个,给我不一定能搞好都,最怕掉电的。。。。。

网友:
楼主判断故障好准,以后多发点,让小白的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