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70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5):
          机器型号 :苹果A1370   板号:820-3024-B          故障:进水不开机
     今天接同行一台苹果,同行说进水了,不开机。留下就走人了。修好手上那台本本,接着就干这台进水机。拿到手不敢通电,不知道里面进水是什么情况,三下五除二就把主板拆出来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慢慢的洗刷了下,洗刷过后,板子氧化不大。就通电看看情况,结果0.006,不上电,想了下,EC那边有进水,虽然周边清理干净了,没发现问题,估计EC里面进水氧化了,二话不说,先干下来看看,可结果里面一点也没水的痕迹,既然干下来了又得焊上去,对于装这种小BGA封装的,我就接着放在比它大一点的芯片上放点焊油直接上锡,上锡均匀后直接焊。从不植球,。装好后,在次通电,电流还是没变化,断电,各大电感扫了一遍,没有短路,接着测3 5V,无,现在就得老老实实按时序来了,打开图纸点位图。找到待机芯片,一测问题就来了VIN 无电压, 看来是主供电没有,=PPVIN_S5_P5VP3V3搜索 最后到充电芯片 q7030  5脚16V,123脚无电压,看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够啊,仔细观察充电芯片周围有腐蚀啊,把腐蚀的刮刮看,断线了,补线 补好线还是不过电压,经过对充电芯片工作条件的一番测量,都正常,怀疑飞线没飞好,再次飞了两次,G极电压还是没抬高,想不通啊,休息了会,再次来看这板子,再次对周围扫了遍,总算找到了问题了,电阻阻值变大了 测电压是测不出来的,电压照样过,只能测阻值才能发现变大,换掉就OK了,通电电流哗哗上去了。

网友A:
楼主能详细的说下  或上个图看下那种小型BGA封装的具体怎么上锡的吗    已加分

网友:
看着进水很严重啊,我以为很麻烦啊.一个电阻引起啊.

网友:
这种案例看着不费时间,实际行动很费时间的,心理稍微有点急躁,就会走弯路,还是楼主思路清晰。并且电阻在线测量还不准确,所以电阻变质很难搞哦。

网友:
厉害厉害,,进水断线常见,,得细心。

网友:
老司机了,水平很不错。思路也清晰啊!苹果的机子本身真的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细的说下  或上个图看下那种小型BGA封装的具体怎么上锡的吗    已加分

没拍照啊,和苹果手机上的芯片上锡方法一样,

网友:
没换SMC阿,这么巧阿 进水这么严重,竟然SMC没坏

网友:
技术好,就是好,修苹果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拍照啊,和苹果手机上的芯片上锡方法一样,

就是上锡浆在大点的芯片           上面拖吗

网友:
        不错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进水机器,断线是免不了的,一般VIN断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