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霉g550机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07-05):
   今天阳光明媚,人缺不多,发呆时同行拿一台g550和一台DELL来修。不触发。拆开看看,发现有发霉。不多就一小块,嘻嘻,小问题,啥都不说了。洗洗更健康。还是不触发,难道是短线了,一根一根的量,没有啊,正常啊,再仔细看看还有没有发霉,靠还真有,就一个电阻发霉严重,看来要换掉它了,一边对地,一边断线了。飞线再换电阻。 先瞎装个10K试试。哈哈,触发了,0.9不动了。纳尼,不动了。这电流亮机了吗?试试接屏,果不其然。没反应。难道还有发霉。再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没有。反反复复看了几遍,眼睛都看痛了,那就刷刷bios。无果。蛋蛋痛,靠怎么就这样了,没那么多时间烦了,还得修其他机,就干脆过一下南桥。有可能南桥下也发霉了。没想到做完后就好了

这机本来应该是很简单的。我缺搞了两个多小时。

网友A:
哎搞好就算不错了,就怕搞半天都搞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请问您南桥如何过得?维修过程能告诉我下么?谢谢

网友:
有机修很好哦,我们在下面做遇到笔记本太少了

网友B:
我晕 你也不找个图纸看看  电阻 随便找个0.0  也不测下待机条件 就直接干桥.......

网友:
发霉的机子真的是不好修啊,兄弟,老司机了,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十分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 你也不找个图纸看看  电阻 随便找个0.0  也不测下待机条件 就直接干桥.......

我的是能开机了,0.9才干桥的。是换了电阻就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搞好就算不错了,就怕搞半天都搞不好就麻烦了

对啊,就怕这种搞半天时间浪费了,最后还没搞定的。那就一个亏啊

网友:
进水发霉的就怕后续不问题,腐蚀严重的我一般都不想搞呢

网友:
腐蚀发霉的最怕修好以后还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