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0.27不开机

楼主(2017-07-05):
在一天里连续接了两台华硕X555LD,板载U,板载内存,独立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故障,0.27,电压全有,CPU好信号有,就是没复位,不知从哪查起,两台一样是不是说明有通病,买了BIOS刷了也一样。望大神解惑!

网友:
桥也不能干了,都集成到CPU里去了,也加焊过U,没用

网友A:
cpu问题吧、。。。。。。。。。。。。。。。。。。。。。。。

网友:
你这是开机不显示吧???没有出复位,肯定是干桥之类的了

网友:
这种u我每次干必爆!!现在都有心里阴影了!!只要机子能亮机  看到这个u立马放弃

网友:
没复位找个点位查查几个pg信号。。

网友:
换板子吧 维修这个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吧、。。。。。。。。。。。。。。。。。。。。。。。

只能这么觉得来安慰自己了,如果 不是板载的还可以换换,为了薄这么来设计,害苦我们这些做维修的了

网友:
这种CPU 集成的,焊接时候很容易坏的,补焊过几个,一半的几率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真多啊
。。。。。。。。。。。

网友:
复位桥发出,现在桥集成在CPU里了,只有干CPU啦

网友:
这个0.27一般是电压没有出来或是桥的信号没有发出来。注重查信号

网友:
换主板吧                     换南桥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要查查那些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要查查那些PG

到CPU为止。PG都是正常的啊,还有哪些PG要查

网友:
没复位cpu多数是挂了,这种板载u最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