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e 无待机

楼主(2017-07-06):
K42Je 无待机  没有3V 5V   吧BIOS 芯片拆了 就有3V 5v 这应该是通病  以前看到有人发过贴 现在没有搜不到了  没有远离图 没发下手啊

网友A:
拆了换个新的bios芯片,再刷个程序,最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是吧

网友:
当然是换个BIOS芯片再说啊,你换了没有????

网友:
刷刷BIOS试试呗

网友:
要么BIOS坏 要么BIOS后极坏。。。。。。。。。。。。

网友B:
这个是通病的AC_IN有问题, 用示波器打一下35V电感出来下就没了,检测充电芯片那一块

网友:
这个问题 有点怪了,不知道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换个新的bios芯片,再刷个程序,最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是吧

哪有这么简单 要是好了 我就不会求助了 换新的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的AC_IN有问题, 用示波器打一下35V电感出来下就没了,检测充电芯片那一块

我知道是通病 我量了下 AC_IN有3.3V的电 没有问题 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