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2E无独显供电

楼主(2017-07-06):
  接asus X552E笔记本一台,AMD A4-5000 APU 一体芯片带南桥,独显,接机通电,待机正常,按下开机按钮电流跑到0.46就不动了,拆机发现独显电压没有出来,独显供电芯片型号:UP1509P,此芯片找到不任何资料,在另一个网站里找到的引脚定义(后续补上),只有2个引脚有5V电压,其余都为0V,其中在淘宝买过一份bios,怀疑bios坏了,刷后结果一样,证明bios ok,因内存集成在主板上,无法测试内存好坏,有个习惯喜欢测试USb端口里的数据线发现D+、D-,2根总线对地阻值一个为2欧,一个为3.5k欧,遂怀疑一体芯片坏,定货到后,更换一体芯片,测试USb D+、D-数据线对地阻值为:15.5K欧,正常,通电测试电流一路跑到0.68A,接上屏幕显示正常,判定APU一体芯片坏,修复ok。

网友:
单U坏得很多

网友:
这个我没修过,APU 坏的很少,楼主高手这都能修出来,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加油,学习了。求  UP1509P芯片  资料。似乎和AM113  相似。但都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
你们的本子都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现在是电流0,3 就是不上 刷了 个 bios   就是不亮

网友:
在声明下我的是独显 所有供电都有  就是电流上不去

网友:
对不住:回家几天,up1509p的引脚资料晚些才会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