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进水不开机.r0302上拉电阻右边无1.8v 怎么办?

楼主(2017-07-06):
6p进水不开机.r0302上拉电阻右边无1.8v 怎么办?  只有0.23v 相连芯片拆了 。还是0.23 。 现在就还有cpu没动, 难道是cpu烧了?电阻更换过.. 也没用.

网友:
大神   在哪里 ............................

网友A:
打值正常否? 左边打压是否正常。 迅维要多少字节。我呢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正常否? 左边打压是否正常。 迅维要多少字节。我呢个去

左边正常 .  有1.8. 右边只有0.23 阻值 左边300左右   右边500

网友:
我也有个 i2c1 上拉的 对第了  直接加1.8v  cpu 热。。。我就放弃了

网友B:
没有上拉成功    直拉给个1.8看看会不会拉低

网友:
cpu烧了吗? 相连的芯片都干了, 电源都重新值了一遍, 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上拉成功    直拉给个1.8看看会不会拉低

不会  直接给1.8 不会拉低..  给了1.8开机80跳  170ma

网友C:
右边无1.8V是直通CPU的吗?还有其他大件没有?

网友D:
换电阻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坎坎坷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无1.8V是直通CPU的吗?还有其他大件没有?

           就还有cpu没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阻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坎坎坷坷坎坎坷坷看

换了没用   .. . ................

网友:
CPU那条路线先切断看看是否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