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4 开机关机后就不显

楼主(2017-07-06):
HP DM4,板号:6050A2345401-MB-A03,开机正常显示进入系统 ,重启后不显,需要取掉适配器后再次开机又正常显示,不显时电流跳变到0.8多,能正常显示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求助思路。
重启
板号

网友:
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啊。。。。。。。。。。。。。。。。。

网友:
这娄问题都应该是显卡的多,可以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再说。。rtc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