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源各部原件损坏可能的的原因

楼主(2017-07-06):
比较小白,有一个坏电源,两个整流的二极管击穿了,保险烧了(乌黑),一个大电容鼓了,结果就都给换上了,也没串联灯泡,结果响了,保险和二极管有废了。然后才发现两个主开关管各有两个脚短路,这回我也不敢换了就试了,想来请教一下大家各个零件发生故障的常见原因。
比如简单点的电容鼓了,有可能是风扇不转温度高,这回我知道了,整流二极管击穿有可能是开关管短路,开关管有散热片一定也怕高温,短路有可能是高温造成么,如果仅仅是高温造成的,我就直接换了,说起来也怪了,我手里有三个坏电源一量都是开关管短路(都是杂牌子,鼓捣是为了学习)。

还有一个,在网上看说主开关管可用13007、13009代替,辅助电路开关管可用BUT12A代替。主电路什么时候用13007什么时候用13009,杂牌用13007?功率大的用13009?还有我一淘宝13007出来
E13007-2 J13007 FJP13007H2这些种都可以么?

网友:
比较小白,有一个坏电源,两个整流的二极管击穿了,保险烧了(乌黑),一个大电容鼓了,结果就都给换上了,也没串联灯泡,结果响了,保险和二极管有废了。然后才发现两个主开关管各有两个脚短路,这回我也不敢换了就试了,想来请教一下大家各个零件发生故障的常见原因。

保险串个灯泡60W 可以防止短路

还有一个,在网上看说主开关管可用13007、13009代替,辅助电路开关管可用BUT12A代替。主电路什么时候用13007什么时候用13009,杂牌用13007?功率大的用13009?还有我一淘宝13007出来
E13007-2 J13007 FJP13007H2这些种都可以么?

只要是13007 不用区分前缀  型号不一样时 要两个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