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2 v1.0

楼主(2017-07-06):
海尔台式机 不开机没
经过 查找 发现内存的vdd 没有电压 于是查找发现主板背面断线烧糊了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板子烧这里是通病了 这个电压没有会引起没有复位

网友:
我见过俩,也不知道是客户自己插内存烧的,还是板子自己病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给你送钱。。应该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
主板在这里烧,是客户自己装内存烧的。。。。

网友:
送钱的机子。应该是客人自己摆弄内存条烧的!

网友:
按照线路连接即可。不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的。这种烧的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是不是内存短接造成的 烧了 联想有个别型号板子 也是 这个问题

网友:
联想一个amd的机子也是这样 am3的主板也是内存背面烧断线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板,也是后面烧断线导致没有复位,这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SPD供电烧断,这也算是个捡钱的故障。

网友:
我的是 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