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BP430

楼主(2017-07-06):
型号 BP430
故障现象 无5VSB
电源结构  主动PFC+双管正激+后级磁放大

辅助IC 炸裂

后级输出未见鼓包

一个电阻烧坏

网友A:
这种电源做工扎实,不过烧那么多不好修啊。。。。

网友B:
开盖了,这种芯片好像很容易开盖的...........有时用的好好的就自动开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做工扎实,不过烧那么多不好修啊。。。。

这种电源做工扎实,不过烧那么多不好修啊。。。。

估计辅助部分 有问题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盖了,这种芯片好像很容易开盖的...........有时用的好好的就自动开盖了....

开盖了,这种芯片好像很容易开盖的...........有时用的好好的就自动开盖了....

是的 遇到 几次都是开盖的

网友C:
这是早期由台达代工的安钛克电源,品质还是不错的,我估计保险也坏了,炸掉的ic是tny277,把保险和277还有这个坏掉的电阻更换后估计就好了,由于开关管是封装在ic内部的所以如果开关管击穿就容易开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早期由台达代工的安钛克电源,品质还是不错的,我估计保险也坏了,炸掉的ic是tny277,把保险和277还有 ...

这是早期由台达代工的安钛克电源,品质还是不错的,我估计保险也坏了,炸掉的ic是tny277,把保险和277还有这个坏掉的电阻更换后估计就好了,由于开关管是封装在ic内部的所以如果开关管击穿就容易开盖。

查了下 好像说TNY278PN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早期由台达代工的安钛克电源,品质还是不错的,我估计保险也坏了,炸掉的ic是tny277,把保险和277还 ...

277和278都行,278功率更大,也更好一些,如果有278就用278,没有278用277 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7和278都行,278功率更大,也更好一些,如果有278就用278,没有278用277 也行

277和278都行,278功率更大,也更好一些,如果有278就用278,没有278用277 也行

都没有 还得找

网友E:
就服你这样的 什么都能修 我重来没修过电源 害怕电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服你这样的 什么都能修 我重来没修过电源 害怕电我

没事练练手吧
是的 得时刻小心才行。。。。

网友F:
电阻都烧成这样了,没有实物对照或电路图不好修吧,电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G:
换完芯片加一个小散热片,会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666 收藏了 谢谢

感觉这样灌水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都烧成这样了,没有实物对照或电路图不好修吧,电阻值怎么确定

电阻都烧成这样了,没有实物对照或电路图不好修吧,电阻值怎么确定

在论坛找到了 一样的电源维修案例 有电阻和IC 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完芯片加一个小散热片,会延长使用寿命。

换完芯片加一个小散热片,会延长使用寿命。

这个不一定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网友:
辅助IC 烧掉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280
帖子 提到是TNY278PN

网友:
主动PFC  PWM IC采用
CM6800

网友:
主动PFC部分

MOS管
英飞凌 20N60C3

网友:
主开关 两只
K3568 500v 12A

网友:
开关机信号控制
PG PSON 输出IC
DWA108

网友:
稳压控制 风扇温控电路小板

LM358

LM339AN

网友:
更换辅助IC
TN278PN后 和烧坏的10欧电阻

保险串灯泡 加电 一闪就灭
装上保险 加电测试 5vSB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到地开机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接主板 进系统拷机测试正常

网友H:
以后好的。。。。。。。。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后好的。。。。。。。。加油吧

不太明白 什么意思呢
可否明示。。。。。。。。

网友I:
这玩意小心点容易被电

网友J:
这样都能修,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小心点容易被电

是的
时刻得小心 加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都能修,楼主威武,—,—,—,—,——————,—,———

没事练练手吧
小问题修修的
也不好修啊

网友K:
电源是不错 做工什么的都不错 烧成这样一般都很少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源是不错 做工什么的都不错 烧成这样一般都很少修的

没事练练手 还是可以的
万一修好了呢
能卖 也可以自己用

网友L:
不错的资料。这个电源的资料在这个贴里面有很多。。。收藏了。。谢谢。

网友M:
我要是不确定炸掉的IC和电阻的型号 就放弃了  就这样修好也根本不敢卖给客户   怕把别人的板子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资料。这个电源的资料在这个贴里面有很多。。。收藏了。。谢谢。

遇到的 IC 资料 分享下的
这些都好找 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要是不确定炸掉的IC和电阻的型号 就放弃了  就这样修好也根本不敢卖给客户   怕把别人的板子烧糊了

我要是不确定炸掉的IC和电阻的型号 就放弃了  就这样修好也根本不敢卖给客户   怕把别人的板子烧糊了

就算新的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修好了 拷机测试稳定正常了 就可以卖了
这是品牌的 保护做的好点
不是杂牌 出问题 几率大
就算是 杂牌烧主板的几率 也很少

网友N: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O:
我这里现在也有一个 它的问题是 有5VSB输出  短接绿线后大概在10秒左右风扇停了,应该是保护了  插电后再试也是一样  有没有人有这个图纸的啊,或者是帮我分析一下那里短路了,输出部分的双二极管是没有问题 拆下来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你这样 真没意思
按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这里现在也有一个 它的问题是 有5VSB输出  短接绿线后大概在10秒左右风扇停了,应该是保护了  插电后再试 ...

电源 一般很少有图纸
保护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不光是后级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一般都是由于 后级输出12v 5v 3.3v -12v 出现 过压欠压的情况 导致的
可以用示波器 抓各路输出的瞬间波形 确定哪路的问题

网友O:
除了用这个波器设备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我是一个初学者 没有先进设备  一条条线路去测能不能测试到问题,因为它不是马上保护的,风扇会转10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O:
除了用这个波器设备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我是一个初学者 没有先进设备  一条条线路去测能不能测试到问 ...

那只能一点一点查了
一般保护的原因
后级滤波电容 后级整流管  后级输出电感虚焊 后级监控IC外围  IC本身等原因引起

网友P:
没有实物对照或电路图不好修吧,电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有实物对照或电路图不好修吧,电阻值怎么确定

不是工厂内部 没有电路图的
拆下来 测试 电阻 阻值啊

网友Q:
这个有没有通病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有没有通病   望指教‘’、、、、、、、、、、、、、

这个有没有通病   望指教
按也是新手
按遇到的也少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R:
开关管和PWM芯片做在一起的容易烧~~,长期温度高,不耐用~~~因该是设计者,没考虑到~,软伤~。

网友:
引用 网友R:
开关管和PWM芯片做在一起的容易烧~~,长期温度高,不耐用~~~因该是设计者,没考虑到~,软伤~。

这个原因大概很多
不一定是高温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还没修过电源。。。。。

网友S:
我想知道,最后这个电源修好了吗?除了看得见的坏了 还有其他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想知道,最后这个电源修好了吗?除了看得见的坏了 还有其他还的吗

换了 辅助IC TNY176 好了
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散热问题引起的这个不一定是散热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看,学一学!!论坛找到了 一样的电源维修案例 有电阻和IC 型号

网友:
自从被电源电过之后,都不怎么敢修电源了  怕怕

网友:
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楼主修机器比较细心的啊!

网友:
这大东西不敢修,,怕电,,哈哈,还是老老实实修笔记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