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外放无声音

楼主(2017-07-06):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MINI2,说是忘记了苹果ID激活不了问我有没有办法解开。我说只能硬解跟客户报完价客户同意开始拆机,因为之前已经硬解过几个平板所以也是轻车熟路就把主板取下来了,然后再把硬盘取下来放到硬盘测试架上更改了序列号之后装上去刷机成功激活。客户用了一天就拿过来说外放没有声音 但是插耳机有声音,我自己检测了一遍确实是这个问题,随后我刷了系统,更换了尾插排线,更换了音频IC .请各位帮忙分板还会是哪儿的问题?如果是喇叭的问题不可能是两个喇叭都有问题啊,两个左右小音频IC我没有换,不会两个一起坏吧。

网友A:
为啥不先换换喇叭呢?从最简单的开始,万一你搞到最后发现是喇叭坏了你会不会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先换换喇叭呢?从最简单的开始,万一你搞到最后发现是喇叭坏了你会不会吐血?

两个喇叭会可能同时坏掉?我感觉可能性不大,两个喇叭的阻值我都量过了都是17欧

网友B:
看看录音有没有,没有可能是音频的问题。先查一下喇叭和音频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录音有没有,没有可能是音频的问题。先查一下喇叭和音频放大器

那就先发两个喇叭换上去试试,音频IC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先发两个喇叭换上去试试,音频IC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在音频信号输入端的+ -上,接耳机线。 似乎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音频信号输入端的+ -上,接耳机线。 似乎可以试试。

好的,非常感谢。左右喇叭的音频放大器我没有换,我感觉不可能两个同时坏的。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没呢

网友C:
还没有呢,发的两个喇叭还没到。修好了一定会公布的。

网友:
尾插上排线有插好吗?那个有时候会疏忽;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呢,发的两个喇叭还没到。修好了一定会公布的。

我感觉换了喇叭不会好 因为喇叭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先换换喇叭呢?从最简单的开始,万一你搞到最后发现是喇叭坏了你会不会吐血?

喇叭测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D:
耳机模式有声音说明是音频功放这边出了问题,或者是音频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模式有声音说明是音频功放这边出了问题,或者是音频芯片也有可能。

大音频芯片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小音频IC的的电压和CPU之间的数据也是正常的。

网友E:
不是音频IC故障,是外放AMP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音频IC故障,是外放AMP芯片故障。

已经修好了,还在测试当中没有问题了我就公布出来。

网友(2017-08-11):
已经修好了,是我太大意了喇叭和尾插都是好的。那个尾插和喇叭接触部位应该在喇叭的下面,而我放在上面造成喇叭接触不到尾插所以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