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1 2 触摸不灵

楼主(2017-07-06):
经常维修ipad 1代 2代  触摸不好的 也比较节约成本 分享一下给各位

网友:
哦,这是个很好的方法,经验,IPAD 修了很多了,同时学习一些,谢谢楼主

网友A:
让我们的技能越来越6  买带转接座子的 一般都很贵了 对吧

网友B:
楼主 技术 真不错!!!收藏了,以后修ipad会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技术 真不错!!!收藏了,以后修ipad会用得到

会有用的 迷你ipad 触摸屏 摔坏的多   6666

网友:
作为平板维修里面的新手,学习了,多看这些维修经验,技术越来越高

网友:
触摸不太好修 但我觉得你写的不错

网友:
技术真不错!!!!!!!收藏了

网友C:
我也遇到好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悍了管不久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们的技能越来越6  买带转接座子的 一般都很贵了 对吧

贵一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好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悍了管不久 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是屏的问题,这种屏都不是原厂的。做工感觉很一般。经常遇到测试好的,装上去打完胶,不好了。
还有客户回去用用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