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开机白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7-07-06):
开机白苹果定屏有2种情况:第一个是U2引起。第二个是硬盘。首先用数据线测试一下,如果U2损坏会造成不连机,连机正常可以说明U2没有损坏。那开机白苹果定屏有一个可能就是硬盘损坏或自身条件没有满足。 测量)硬盘的1.8V  3V供电正常。再测CPU发来的片选信号R82,两端的电压不一致,一端有1.8V过了R82以后就成了1.5V。

月饼 -100 为认证而抄袭吧。严罚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电阻问题都能看出来,牛逼   佩服,我修了这么多年,都没经验

网友:
看来抄袭后果严重,开发自创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