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偶尔触摸不好

楼主(2017-07-06):
拿到机器首先想到的是有可能是黑触摸(U2402)引起的

拆下来重新装上触摸好了

网友A:
焊功不错呀,我这里也是手机城,有时候接到了丢给别人

网友B:
触摸IC
小6坏的少啊 一般都是6plus啊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昨天刚遇见一个同样的问题已修复,迅维网上的案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
为什么我维修这个触屏ic顾客用了几天就不开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没敢动这个IC.看到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果断出手了

网友:
看到你们弄手机芯片 确实厉害  我也试过 焊不了

网友:
欢迎新人,万事开头难。以后多发帖,副触摸,偶尔不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功不错呀,我这里也是手机城,有时候接到了丢给别人

修手机最重要的就是手工,手工好了才可以动板子,进入这个行业两三个月了,一直在练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IC
小6坏的少啊 一般都是6plus啊 我还没有遇到过

是的6P的手机闪白条是通病,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维修这个触屏ic顾客用了几天就不开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虚焊,或者是屏的原因,在或者客户是正常使用还是摔哪了

网友:
6P的手机闪白条是通病........................

网友:
我这边有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手机维修干了多久了?近期准备去论坛学习手机维修了,不知道基地培训2个月能学会不。

网友:
本人      我不会修      看大家修的        好厉害

网友: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营养价值。。。。。。。。。。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也想学习维修 看来要多多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机维修干了多久了?近期准备去论坛学习手机维修了,不知道基地培训2个月能学会不。

手法是关键,但是学校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靠苦练

网友:
触摸问题实在是多啊

网友:
换了 这个芯片 故障 依旧 改怎么修呢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多谢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