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如何解除的Mac电脑的锁屏密码

楼主(2017-07-06):
设置Mac电脑的锁屏密码就是在用户进入Mac系统后,在系统偏好设置的用户与群组中设置的密码,不过这个锁屏密码也可以不设置,具体根据用户的需求,如果设置锁屏密码后,可能会出现有的用户由于时间长没开电脑忘记密码或密码太复杂记不清等等..情况,忘记密码后会导致进入不了Mac系统,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解除Mac系统锁屏密码的方法:

第一步:开机或重启进入恢复分区,进入恢复分区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恢复分区没有被隐藏的情况下,开机或重启按option键不松,直到苹果标志出现为止,第二种是开机或重启,同时按command和R键不松,直到苹果标志出现为止,这种是不论恢复分区是否被隐藏都可以进入的方法,进入后在最上面的任务栏上点击实用工具,再点击终端,在终端中输入resetpassword,回车,会弹出重设密码的对话框,选择你忘记密码的账户,输入新密码,最后保存密码,退出重启即可。

第二步:由于通过这种方法会产生钥匙串提示,会让人很烦,下面就是消除因更改密码而产生的本地项目钥匙串提示方法:
进入Finder的前往,按option键进入资源库,删除keychains内的所有文件,重启即可。

通过这两步就可以彻底解决忘了的Mac电脑锁屏密码的问题,我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一下看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成功!先拿我自己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下。。。以后指不定用的到。。  不过一般都是要求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