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C482P

楼主(2017-07-06):
HP C482P机器,加电时显时不显,而且掉电,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推荐你看一下这个帖子,应该让你有思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09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一下这个帖子,应该让你有思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0995-1-1.html

谢了,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一下这个帖子,应该让你有思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0995-1-1.html

但是现象不一样,不是上述情况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象不一样,不是上述情况引起的。。。。。。。。。。。。。。。。

信息提供详细点,电压什么的都测一下。你也可以去查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提供详细点,电压什么的都测一下。你也可以去查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通病。

查不到有什么通病,各个电感电压都有。。。。。。。。。。。。

网友(2018-07-19):
一样的问题,楼主整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