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1充电故障

楼主(2017-07-06):
HP CQ321
关机状态插入电源充电灯亮红灯,然后不拔掉开机进入系统后可充电,但超级慢,且适配器超级热,烫手。
开机状态下插入电源充电灯不亮。无法充电

网友:
有换过适配器试试看吗?

网友:
充电电路发烫 不   可能有漏电的地方  这个要查的  不会直接告诉你换哪里的

网友:
适配器换了吗?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