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康45CMX开机4秒自动关机,一个小电容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7-07-06):
故障解决:
分析是主板保护,断开CPU的12V供电小插口,开机不关机保护了,证明是CPU电路引起,检查开机时CPU电路的主电源芯片ISL6312的VCC供电正常,EN电压没有,跑线路查其EN脚连到场管Q28的C极,并由一电阻提供高电平上拉,再跑Q28的G极再连到另外一个三极管Q29的C极,实测开机瞬间时,Q29的B极只有0.25V,很明显,0.25V造成Q29不能导通,从而引起第Q28不能截止,EN脚也就没上拉到高电平了,什么原因造成B极开机只得0.25V呢?跑线路跑到B极连接到一个滤波小电容C297,观外表没问题,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不正常,怀疑是电容漏电,风枪吹掉电容,开机,主板开机不保护了,小滤波电容不装也没关系,至此主板修复成功。

网友A:
不应该是主板保护,确切说应该是缺关键供电引起的掉电。这个电容应该是漏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仔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的主板吗?台式机还没有修过,一直都说台式好修,感觉还没笔记本好弄呢

网友:
台式机的资料少,一般三般斧,搞完。不行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主板保护,确切说应该是缺关键供电引起的掉电。这个电容应该是漏电。

哦,主板保护也包含短路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等,上例就是EN无电压芯片无PWM输出造成主板欠压保护,电容漏电是原因。。。

网友:
看不了附件的小白路过,直接发图片就好了  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主板保护也包含短路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等,上例就是EN无电压芯片无PWM输出造成主板欠压保护, ...

好吧,不咬文嚼字,没意思。

网友:
楼主好运气,碰到电容短路,收钱爽爽的!!

网友:
心灵心巧,不由自主的赞你一下,如果有个图纸应该比较好找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不咬文嚼字,没意思。

呵呵,你以为呢,楼主只是想显得更加专业一些,你不是马上要不搞了,还天天逛论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仔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以为呢,楼主只是想显得更加专业一些,你不是马上要不搞了,还天天逛论坛?

谁说马上要不搞,搞还是搞的,就是没这么多时间去搞了。

网友:
学习了,现在我也打算也要学学了,多一门技能多一条门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