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437F 240LM00005 版号715G3598-M01-000-004L

楼主(2017-07-06):
AOC E2437F 接VGA 无信号输入 直接刷MCU OK 这个程序 论坛没有 我在TB买的  下面有屏型号 版号 开关是触摸的 非按键的

网友:
先收藏,顺便提供一思路,我一般修接信号没显示时,先把VGA或者DVI后面两个六角管换掉。多数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