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维修图解

楼主(2017-07-06):
一颗强劲的CPU可以带着我们在复杂的数码世界里飞速狂奔,一块超酷的显示卡会带着我们在绚丽的3D世界里领略那五光十色的震撼,一块发烧级的声卡更能带领我们进入那美妙的音乐殿堂,一个强劲而稳定工作的电脑电源,则是我们的计算机能出色工作的必要保证。
  计算机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较高,通过的电流较大,又工作在有自感电动势的状态下,因此,使用过程中故障率较高。对于电源产生的故障,不少朋友束手无策,其实,只要有一点电子电路知识,就可以轻松的维修电源。

  首先,我们要知道计算机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全桥二极管(图1、2)整流以后成为高电压的脉冲直流电,再经过电容滤波(图3)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

  此时,控制电路控制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将高压直流电按照一定的高频频率分批送到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图4)。接着,把从次级线圈输出的降压后的高频低压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转换为能使电脑工作的低电压强电流的直流电。其中,控制电路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它能有效的监控输出端的电压值,并向功率开关三极管发出信号控制电压上下调整的幅度。在计算机开关电源中,由于电源输入部分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故障率最高;其次输出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大功率开关三极管较易损坏;再就是脉宽调制器TL494的4脚电压是保护电路的关键测试点。通过对多台电源的维修,总结出了对付电源常见故障的方法。

  一、在断电情况下,“望、闻、问、切”
  由于检修电源要接触到220V高压电,人体一旦接触36V以上的电压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先检查一下在断电状态下有无明显的短路、元器件损坏故障。首先,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图5)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元件,一般来讲这是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的操作,这一点对于维修任何设备都是必须的。在初步检查以后,还要对电源进行更深入地检测。

  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如果电阻值过低,说明电源内部存在短路,正常时其阻值应能达到100千欧以上;电容器应能够充放电,如果损坏,则表现为AC电源线两端阻值低,呈短路状态,否则可能是开关三极管VT1、VT2击穿。
  然后检查直流输出部分。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否则多数是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所致。
  二、加电检测
  检修ATX开关电源,应从PS-ON和PW-OK、+5V SB信号人手。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待机状态时,+5V SB、PS-ON信号高电平,PW-OK低电平,其他电压无输出。ATX电源由待机状态转为启动受控状态的方法是: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此时PS-ON信号为零电平,PW-OK、+5V SB信号为高电平,开关电源风扇旋转,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
  在通过上述检查后,就可通电测试。这时候才是关键所在,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电子基础及维修技巧。一般来讲应重点检查一下电源的输入端,开关三极管,电源保护电路以及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等。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TL494的4脚电压,正常值应为0.4V以下,若测得电压值为+4V以上,则说明电源的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由于接触到高电压,建议没有电子基础的朋友要小心操作。
  三、常见故障
  1.保险丝熔断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电源的内部线路有问题。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些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出来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 c极间的阻值小于100kΩ,说明开关管损坏。其次测量输入端的电阻值,若小于200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可是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这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电路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时拆除,如硬盘、光盘驱动器等,只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
  3.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
  4、通电无电压输出,电源内发出吱吱声。
  这是电源过载或无负载的典型特征。先仔细检查各个元件,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等。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1的表面已烧黑,而且电路板也给烧黑了。找同型号的二极管换下,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击穿的。接上电源,可风扇不转,吱吱声依然。用万用表量+12V输出只有+0.2V,+5V只有0.1V。这说明元件被击穿时电源启动自保护。测量初级和次级开关管,发现初级开关管中有一个已损坏,用相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故障排除,一切正常。
  5、没有吱吱声,上一个保险丝就烧一个保险丝。
  由于保险丝不断地熔断,搜索范围就缩小了。可能性只有3个:1、整流桥击穿;2、大电解电容击穿;3、初级开关管击穿。电源的整流桥一般是分立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或是将四个二极管固化在一起。将整流桥拆下一量是正常的。大电解电容拆下测试后也正常,注意焊回时要注意正负极。最后的可能就只剩开关管了。这个电源的初级只有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管。拆下一量果然击穿,找同型号开关管换上,问题解决。
  其实,维修电源并不难,一般电源损坏都可以归结为保险丝熔断、整流二极管损坏、滤波电容开路或击穿、开关三极管击穿以及电源自保护等,因开关电源的电路较简单,故障类型少,很容易判断出故障位置。只要有足够的电子基础知识,多看看相关报刊,多动动手,平时注意经验的积累,电源故障是可以轻松检修的。

  电脑电源的接口

  健全的PC电源中都具备9种颜色的导线(目前主流电源都省去了白线),它们的具体功能相信还有不少网友搞不清楚,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黄色:+12V
  黄色的线路在电源中应该是数量较多的一种,随着加入了CPU和PCI-E显卡供电成分,+12V的作用在电源里举足轻重。
  +12V一直以来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及为ISA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和串口设备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12V的电压输出不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法正常使用。偏高时,光驱的转速过高,容易出现失控现象,较易出现炸盘现象,硬盘表现为失速,飞转。目前,如果+12V供电短缺直接会影响PCI-E显卡性能,并且影响到CPU,直接造成死机。
  蓝色:-12V
  -12V的电压是为串口提供逻辑判断电平,需要电流不大,一般在1A以下,即使电压偏差过大,也不会造成故障,因为逻辑电平的0电平从-3V到-15V,有很宽的范围。
  红色:+5V
  +5V导线数量与黄色导线相当,+5V电源是提供给CPU和PCI、AGP、ISA等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是电脑中主要的工作电源。目前,CPU都使用了+12V和+5V的混合供电,对于它的要求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只是在最新的Intel ATX12V 2.2版本加强了+5V的供电能力,加强双核CPU的供电。它的电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计算机的系统稳定性。
  白色:-5V
  目前市售电源中很少有带白色导线的,白色-5V也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需要电流很小,一般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基本是可有可无。
  橙色:+3.3V
  这是ATX电源专门设置的,为内存提供电源。最新的24pin主接口电源中,着重加强了+3.3V供电。该电压要求严格,输出稳定,纹波系数要小,输出电流大,要20安培以上。一些中高档次的主板为了安全都采用大功率场管控制内存的电源供应,不过也会因为内存插反而把这个管子烧毁。使用+2.5V DDR内存和+1.8V DDR2内存的平台,主板上都安装了电压变换电路。
  紫色:+5VSB(+5V待机电源)
  ATX电源通过PIN9向主板提供+5V 720MA的电源,这个电源为WOL(Wake-up On Lan)和开机电路,USB接口等电路提供电源。如果你不使用网络唤醒等功能时,请将此类功能关闭,跳线去除,可以避免这些设备从+5VSB供电端分取电流。这路输出的供电质量,直接影响到了电脑待机是的功耗,与我们的电费直接挂钩。
  绿色:P-ON(电源开关端)
  通过电平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当该端口的信号电平大于1.8V时,主电源为关;如果信号电平为低于1.8V时,主电源为开。使用万用表测试该脚的输出信号电平,一般为4V左右。因为该脚输出的电压为信号电平。这里介绍一个初步判断电源好坏的土办法:使用金属丝短接绿色端口和任意一条黑色端口,如果电源无反应,表示该电源损坏。现在的电源很多加入了保护电路,短接电源后判断没有额外负载,会自动关闭。因此大家需要仔细观察电源一瞬间的启动。
  灰色:P-OK(电源信号线)
  一般情况下,灰色线P-OK的输出如果在2V以上,那么这个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果P-OK的输出在1V以下时,这个电源将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必须被更换。这也是判断电源寿命及是否合格的主要手段之一。
  认识导线种类作用是DIY玩家的必修课,是菜鸟用户晋级的必经之路,大家掌握了电源导线种类可以更清晰的认识电源的输出规格,方便大家选购电源和排除故障。
  电脑电源维修经验
  电脑电源是电脑系统中比较重要的部件。它长期工作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中,电压的波动,电流冲击、各种电源干扰都有可能造成损坏。所以和其他元器件比较起来是容易损坏的部件。因我局电脑较多,进入夏季以来,天气炎热、电压不稳导致损坏了很多,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几点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故障现象是:正常使用并关机后,再开机时,电脑无法启动。这种情况多为电压波动过大,瞬间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造成,这种情况可以先试着把电脑与电源线断开,等几秒钟,一般有可能恢复,因为电源本身有保护功能,当电压波动幅度超过电源本身负载能力时,就进入保护状态。这时就需要断开电源,等一会就会好的。但是也不全是这样,有一部分就不能进入保护状态,这样就会损坏,维修过程中发现主要是以电源滤波电容击穿或者快速整流二极管损坏的居多。
  其二、故障现象是使用过程中主机突然断电,再重新启动无任何反应。送修后手摸机箱感觉很热,打开机箱发现灰尘较多,电源风扇转动不灵活,分析原因可能是散热不良造成电源内部过热,元件烧毁。经检查电源触发时风扇有反应,然后马上断电,分析是电源后级存在严重短路,经检查是快恢复二极管因过热造成短路,更换后工作正常。
  其三、电脑有的时候无法启动,有的时候反复按复位键则可启动,有时正常工作时也突然重新启动。这种故障是与辅助电源电路有关。打开电源盒用万用表测此时+5V SB待机电压,仅为4V左右,断电检查发现辅助电源稳压集成块7805输入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看来也是长时间通电后受热导致容量下降所致。换上新的电解电容后,故障排除。
  经过多台电源维修发现出故障的电源多为使用完毕后,只由操作系统进行了关机而未拔掉电源插头,而那些长时间一直工作着的电脑反而不容易出现故障。原因是虽然电脑已经软件关机,但是电源内部副电源一直工作。虽然只有一部分元件工作发热,但因电源风扇不工作,热量不易散发,所以反而易出故障。所以大家在电脑不用的时候最好把电源插头拔下,确保安全。
  计算机稳压电源常见故障处理
  检修ATX开关电源,应从PS-ON和PW-OK、+5V SB信号人手。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待机状态时,+5V SB、PS-ON信号高电平,PW-OK低电平,其他电压无输出。ATX电源由待机状态转为启动受控状态的方法是: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此时PS-ON信号为零电平,PW-OK、+5V SB信号为高电平,开关电源风扇旋转,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
  一、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1.电源无输出
  当电源在有负载情况下,测量不出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时即认为电源无输出。这时应先打开电源检查保险丝,通过保险丝熔断情况来分析故障范围。
  1)保险丝熔断并发黑
  说明有严重短路现象,应重点检查整流滤波和功率逆变电路。
  (1)交流滤波电容C3、C4因交流浪涌电压击穿而短路,有些ATX电源交流滤波电路比较复杂,应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元件。
  (2)交流主回路桥式整流电路中某个二极管击穿。损坏原因:由于直流滤波电容C5、C6一般为330μF或470μF的大容量电解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可达20A以上。所以瞬间大容量的浪涌电流易造成整流桥中某个性能略差的整流管烧坏。另外交流浪涌电压也会击穿整流二极管而短路。
  (3)整流滤波电路中的直流滤波电容C5、C6击穿,甚至发生爆裂现象。损坏原因: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耐压一般为200V左右,而实际工作电压达到150V左右,接近额定值。因此,当输入电压产生波动或某些电解电容质量较差时,就容易发生击穿电容现象。另外当电解电容发生漏电时,就会严重发热而爆裂。
  (4)直流变换电路中的功率开关晶体管VT1、VT2和换向二极管VD1、VD2击穿损坏。损坏原因:由于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电压一般高达300V左右,逆变功率开关管的负载又是感性负载,漏感所形成的电压峰值可能接近于600V,而VT1、VT2的耐压Vceo只有450V左右。因此当输入电压偏高时,某些耐压偏低的开关管将被击穿。所以可选择耐压更高的功率开关管。
  2)保险丝熔断但不发黑
  说明不是短路引起保险丝熔断。
  (1)通电瞬间烧断保险,多为瞬间的大电流将保险冲断,如开机时直流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
  (2)使用过程中烧断保险,多为负载过大所致。
  3)保险丝未熔断
  如电源无输出。而保险丝完好,则应检查电源控制线路中是否有开路、短路现象,以及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是否动作,辅助电源是否完好等。
  (1)交流输入回路的限流电阻THR开路,此时测不到300V直流电压。开关电源采用220V直接整流滤波电路,当接通交流电压时会有较大的浪涌电流(电容充电电流),浪涌电流易造成限流电阻或保险丝熔断。
  (2)辅助电源无+5V电压输出。应重点检查辅助电源电路中的相关元件,如辅助电源电路VT15振荡管损坏,VZ16稳压管、VD30、VD41二极管击穿短路,限流电阻R72或启动电阻R76断路等。
  (3)脉宽调制芯片TL494损坏,电压比较器LM393损坏。另外如IC10、VT7短路,会使IC1的4脚的电压为高电平,而处于待机状态。
  (4)直流输出端有短路,此时短路保护会起作用。其现象是开机瞬间电源指示亮,然后马上又熄灭。应仔细检查±5V、±12V线路是否有破损或电路板上有击穿的器件。一般最为常见+5V直流回路的肖特基二级管被击穿。
  (5)直流输出过压,此时过压保护会起作用。此时应检查+5V、+12V自动稳压控制电路是否损坏,使自动稳压控制失效。
  2.受控启动后直流电源无输出
  (1)T2原边VT3、VT4推动管损坏,R54电阻阻值变大;
  (2)半桥功率变换电路开关管VT1、VT2至少有一个开路;
  (3)防偏磁电容C8容量变小或开路。
  3.电源有输出,但开机不自检
  这主要是因为电源的PW-OK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无输出造成的。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W-OK的输出端(电源插头的8脚)有无+5V。此时应检查比较器LM393是否损坏。如因延时不够,则应检查延时电路中的电阻R104和电容C60。
  4.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主要表现为:电源在轻负载情况下,如只向系统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而在配上大硬盘、扩充其他设备时,往往电源工作就不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功率变换电路的开关管VT1、VT2性能不好,滤波电容器C5、C6容量不足。更换滤波电容时应注意2个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必须一致。
  5.电源输出电压不准
  如果只有一档电压偏离额定值,而其他各档电压均正常,则是该档电压的集成稳压电路或整流二极管损坏。如全部偏离额定值,则是由IC1的1、2脚误差放大器,R39、C32误差放大器负反馈回路,取样电阻R33、R34、R35、构成+5V、+12V自动稳压控制电路有故障。
  在更换电源电路中的二级管时要注意,因为逆变器工作频率较高,一般大于20kHz,另外负载电流也较大,故电源中+5V档采用肖特基高频整流二极管SBD,其余各档也采用恢复特性的高频整流二极管FRD。所以在更换时要尽可能找到相同类型的整流二极管,以免再次损坏。
  6.风扇不转或发生响声
  计算机电源的风扇通常采用接在+12V直流输出端的直流风扇。如果电源输入输出一切正常,而风扇不转,多为风扇电机损坏。如果发出响声,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机器长期的运转或运输过程中的激烈振动引起风扇的4个固定螺钉松动;其二是风扇内部灰尘太多或含油轴承缺油,只要及时清理或加入适量的高级润滑油,故障就可排除。
  电源故障维修常识
  一、故障类型:电源无输出
  此类为最常见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源不工作。在主机确认电源线已连接好(有些有交流开关的电源要打到开状态)的情况下,开机无反应,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指示灯闪烁)。无输出故障又分为以下几种:
  ① +5VSB无输出
  前面已讲到+5VSB在主机电源一接交流电即应有正常5V输出,并为主板启动电路供电。因此,+5VSB无输出,主板启动电路无法动作,将无法开机。
  此故障制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接好主机电源交流输入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到主板的20芯插头中的紫色线(+5VSB)的电压,如无输出电压则说明+5VSB线路已损坏,需更换电源。对有些带有待机指示灯的主板,无万用表时,也可以用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5VSB是否有输出。此种故障显示电源内部有器件损坏,保险很可能已熔断。
  ②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无输出
  此种情况待机指示灯亮,但按下开机键后无反应,电源风扇不动。此现象显示保险丝未熔断,但主电源不工作。故障判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PS ON/OFF)对地短路或接一小电阻对地使其电压在0.8V以下,此时,电源仍无输出且风扇无转动迹象(注:有极少数电源在空载时不工作,此种情况除外),则说明主电源已损坏,需更换电源。
  ③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保护
  此类情况也比较多,由于制造工艺或器件早期失效均会造成此现象。此现象和②的区别在于开机时风扇会抖动一下,即电源已有输出,但由于故障或外界因素而发生保护。为排除因电源负载(主板等)损坏短路或其它因素,可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对地短路,如电源输出正常,则可能为:
  I. 电源负载损坏导致电源保护,更换损坏的电源负载;
  II. 电源内部异常导致保护,需更换电源;
  III. 电源和负载配合,兼容性不好,导致在某种特定负载下保护,此种情况需做进一步分析。
  ④ 电源正常,但主板未给出开机信号
  此种情况下也表现为电源无输出,可通过万用表测量20芯中绿色线对地电压是否在主机开机后下降到0.8V以下,若未下降或未在0.8V以下,可能导致电源无法开机。
  二 故障类型:
  电源有输出,但主机不显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电源的各路输出中有一路或多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可用万用表测试;
  2) 无P.G信号,即测量20芯线中灰色线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主机将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
  3) 电源输出上升沿或时序异常,或和主板兼容性不好,也可导致主机不显示,但此种情况较复杂,需借助存储示波器才可分析。
    电源负责电脑的能量供给,为CPU、内存、光驱等设备提供稳定的供电。如果电源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电脑的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硬件。电脑故障大部分由电源引起。笔者在电脑维护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小经验,现介绍给各位读者,供参考。
  一、电源故障
  1.硬盘出现坏磁道。电源异常时极易导致硬盘出现坏磁道,硬盘一般可通过软件修复,而电源确有问题应当更换质量可靠、稳定的同型号电源。
  2.电脑运行伴有“轰轰”的噪声。这是由电源风扇的噪音增大所致,如果电脑长时间未使用,风扇上灰尘积攒过多,则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解决办法是拆开电脑,卸下电源,将风扇从上面拆下,仔细除尘。然后再重新装好,开机后噪声即可消除。
  3、光驱读盘性能不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新购买的电脑或CD-ROM上,读盘时伴有较大的“嗡嗡”声,排除光驱故障之后,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必要时应拆开检查。
  4、超频不稳定。CPU超频工作对于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如果电源质量较差,在超频工作时会经常突然死机或重新启动。一般只要更换一只性能稳定的电源即可。
  5、显示屏上有纹波干扰。可能是电源的电磁辐射外泄,干扰了显示器的正常显示,如果长期不处理,显示器很可能被磁化。
  6、主机经常二次启动。呆能是电源功率不足,不足经带动电脑所有设备正常工作,导致系统软件运行错误、内存丢失以及硬盘、光驱不能读写等,使机器在重新启动。
  二、电源故障的原因
  1、保险丝熔断。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的主要原因有:整流滤波和开关电路元件异常,市电不稳等。如整流二极管击穿、滤波电容损坏、开关管损坏等。检查时应先查看电路板上各元件是否有烧糊、电解液溢出等。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输出电压不稳定。如果保险丝完好,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电路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进拆除,如硬盘、光驱等,仅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仍为0V,则电源的控制电路有故障,应仔细查找。
  3、电源负载能力差。如果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开机后只能向主板、软驱正常供电,当接上硬盘、光驱后,负载能力不足,导致屏幕变白而不能正常工作。可能的原因有稳压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损坏以及晶体管工作点不正常等。如果晶体管工作点下正常,可更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或重新调整晶体管的工作点一试。
  4、屡烧保险管。如果电源保险管屡屡烧断,则故障部位在变压器初级绕组前电路的可能性最大。这时可更换保险管加电试验。若接通市电保险管立即烧断,则证明交流输入电路有短路现象,可在整流桥堆源风扇旋转正常,而且测试各直流输出电压正常,则说明故障在噪声滤波电路中.
  脑电源的保养与维修
  一般来说,计算机在正常工作时发出的声音很小,除了硬盘读写数据发出的声音外,主要是散热风扇发出的声音,其中尤以开关电源风扇发出的声音最大。有的开关电源长期使用后,在工作时会产生一些噪声,主要是由于电源风扇转动不畅造成的。引起电源风扇转动不畅发出噪声的原因很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风扇电机轴承接套产生轴向偏差,造成风扇风叶被卡住或擦边,发出“突突”的声音。
  --风扇电机轴承松动,使得叶片在旋转时发出“嗡嗡”的声音。
  --风扇电机轴向窜动,由于垫片的磨损,轴向空隙增大,加电后发出“突突”的声音。
  --风扇电机轴承中使用了劣质润滑油,在环境温度较低时容易跟进入风扇轴承的灰尘凝结在一起,增加了电机转动的阻力,使电机发出“嗡嗡”的声音。
  如果风扇工作不正常,时间长了就有可能烧毁电机,造成整个开关电源的损坏。针对以上电源风扇发出声音的原因,平时需要进行如下维护保养工作。
  电源盒是最容易集结灰尘的地方,如果电源风扇发出的声音较大,一般每隔半年把风扇拆下来,清洗一下积尘和加点润滑油,进行简单维护。由于电源风扇是封在电源盒内,拆卸不太方便,所以一定要注意操作方法。
  (1)拆风扇 先断开主机电源,拔下电源背后的输入、输出线插头。然后再拔下与电源连接的所有配件的插头和连线,卸下电源盒的固定螺丝,取出电源盒。观察电源盒外观结构,合理准确地卸下螺丝,取下外罩。取外罩时要把电线同时从缺口处撬出来。卸下固定风扇的四个螺丝,取出风扇,可以暂不焊下两根电源线。
  (2)清洗积尘 用纸板隔离好电源电路板与风扇后,可用小毛刷或湿布擦拭积尘,擦拭干净即可。也可以使用皮老虎吹风扇风叶和轴承中的积尘。
  (3)加润滑油 撕开不干胶标签,用尖嘴钳挑出橡胶密封片。找到电机轴承,一边加润滑油,一边用手拨动风扇时,使润滑油沿着轴承均匀流入,一般加几滴即可。要注意滚珠轴承的风扇是否有两个轴承,别忽略了给进风面的轴承上油,上油不要只上在主轴上。
  润滑油一定要使用计算机专用润滑油或高级轻质缝纫机油,千万不可用一般汽车上使用的润滑油。最后装上橡胶密封片,贴上标签。
  (4)加垫片 如果风扇发出的是较大的“突突”噪声,一般光清洗积尘和加润滑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时拆开风扇后会发现扇叶在轴向滑动距离较大。取出橡胶密封片后,用尖嘴钳分开轴上的卡环,下面是垫片,此时可取出风扇转子(与扇叶连成一行),以原垫片为标准,用厚度适中的薄塑料片制成一个垫片。把制作好的垫片放入原有的垫片之间,注意垫片不要太厚,轴向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手拨动叶片,风扇转动顺畅就可以了。最后装上卡环、橡胶密封片,贴上标签。记住主轴上的垫片、橡胶密封片、弹簧等小零件,以免散落后不知如何复位。
  总之,电源是计算机工作的动力,如果电源风扇出了故障,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因此要定期地对电源进行维护和保养。
  另据数据表明,由电源造成的故障约占计算机整机各类部件总故障数的20%~30%。而对主机各个部分的故障检测和维修,也必须建立在电源供应正常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对电源的常见故障做一些讨论。 微机电源一般容易出的故障有以下几种:保险丝熔断、电源无输中或输出电压不稳定、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电源负载能力差。下面分别介绍其检修方法:
  1.保险丝熔断故障分析与排除
  出现此类故障时,先打开电源外壳,检查电源上的保险丝是否熔断,据此可以初步确定逆变电路是否发生了故障。若是,则不外如下三种情况造成:输入回路中某个桥式整流二极管被击穿;高压滤波电解电容C5、C6被击穿·;逆变功率开关管Ql、Q2损坏。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直流滤波及变换振荡电路长时间工作在高压(十300V)、大电流状态,特别是由于交流电压变化较大、输出负载较重时,易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故障。直流滤波电路由四只整流二极管、两只100kΩ左右限流电阻和两只330uF左右的电解电容组成;变换振荡电路则主要由装在同一散热片上的两只型号相同的大功率开关管组成。
  交流保险丝熔断后,关机拔掉电源插头,首先仔细观察电路板上各高压元件的外表是否有被击穿烧糊或电解液溢出的痕迹。若无异常,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的值:若小于2OO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再分别测量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c极间的阻值;若小于100kΩ,则说明开关管已损坏,测量四只整流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和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用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情况以判定是否正常。另外在更换开关管时,如果无法找到同型号产品而选择代用品时,应注意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ceo、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Vcbo的参数应大于或等于原晶体管的参数。再一个要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查出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便直接开机,这样很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故障。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若保险丝完好,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其可能原因有: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
  处理方法为;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十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系统板无短路现象。将微机配置改为最小化,即机器中只留主板、电源、蜂鸣器,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若仍无输出,说明故障出在微机电源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电路主要由集成开关电源控制器(TL-496、GS3424等)和过压保护电路组成,控制电路工作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直流电压有无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主要由小功率三极管或可控硅及相关元件组成,可用万用表测量该三极管是否被击穿(若是可控硅则需焊下测量),相关电阻及电容是否损坏。
  3.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
  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 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 GOOD”无输出。 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 GOOD”的输出端(接主机电源插头的1脚),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输出,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4.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在只向主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当接上硬盘、光驱或插上内存条后,屏幕变自而不能正常工作。其可能原因有: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高压滤波电容漏电或损坏,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等。
  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增益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用万用表检测出有问题的部件后,更换可控硅、稳压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即可。
  ATX电源维修实例
  天因为我反复开机几次,后来按电源键居然没有反应了经过我的检查原来是电源不工作了,所有的脚上都没有电压
  起初我还以为是频繁启动造成保险丝烧断,可我拆开电源看,保险居然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的确电路已接通了电源再测量整流桥后的直流电压,150V正常保险没有烧就说明整流桥、大电容和开关管都是好的看来故障不在初级,可是次级上也没有短路现象如果有短路现象则保护电路会切断电源并发出吱吱声这时我侧耳倾听并未听到任何声音,这说明次级也没有毛病可问题出在哪呢?
  找来ATX电源工作图资料图上画的开始部分就是整流桥,接着引出两条线个接到开关管,另个接到辅助电路我看到这里恍然大悟,是不是辅助电源有毛病了?要知道ATX电源和AT电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提供了个辅助电源来控制整个电源的开关和电脑软件开关机和休眠时的供电再回到电路板上,的确ATX电源的初级比AT电源的初级上多了个管子,是不是就是它有问题呢?于是将它焊下测量,可并无击穿现象再检查周围的电路,终于发现有个电阻两端的阻值无穷大,肯定是它被击穿了马上去电子商店配,可店主笑着对我说这是个保险电阻1/8瓦0.47欧,是个稀罕物,该店没有卖回家想了想,既然是保险电阻,在周围的元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可以用根导线来代替于是逐个检查周围的元件,确认无损坏后,于是用根导线代替该电阻,焊在电路上(见图)焊好后通电,测量主板接口上的电压,PS-ON上有5V电压了用导线将它和黑色的地线相连,风扇开始转了测量其他几组电压也都在规定范围内开机用了14个小时,没问题
  这样这个ATX电源就被我这个“半桶水”修好了我心里很高兴,特意写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注意:对电源不太熟悉的朋友,建议请专业人士协助维修。
  开关电源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手提电脑电源适配器没有电压输出,初步判断电源适配器电路有问题
  维修过程:拆开外壳检查,发现保险丝烧黑了,说明电源电路存在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测量场效应开关管的漏极对地电阻,阻值接近于零,拆下场效应开关管Q2测量,发现其漏-源极已烧通短路我们在检修开关电源电路时,当检查出开关管已损坏,不能认为更换开关管后故障就已排除,因为有可能是开关管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开关管损坏如果由于驱动的原因引起故障,那么在更换开关管后通电试机时,有可能再次烧毁开关管,造成维修成本升高因此,还要进步检查驱动电路是否工作正常该电路采用的是他激式驱动电路,使用了块TDA4605-3集成电路来实现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功能由于手上没有资料.
  因此根据印刷电路描出电路图,如图分析该电路图,判断IC1的电源输入脚是第6脚,通电后测量6脚电压约十几伏,说明高压整流滤波电路正常,由Q1和集成电路构成的启动电源电路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第5脚驱动脉冲输出脚,没有波形输出,断定集成电路已损坏跑了几家电子元件店,才买到块TDA4605,没买到2SK1081场效应管,只好购买了只功率更大的2SK1082代替,再购买只3.15A的延时保险丝更换元件后通电试验,发现还是没有18V电压输出,也没有出现再烧毁元件的现象,说明短路故障已排除,但还是没有驱动脉冲加到场效应管的栅极进步分析电路,高压整流输出的300V直流通过R5、C5和R4、R6、RT1加到集成块的第2、3脚,估计分别是场效应管过热取样和市电欠压取样电压用万用表测量3脚有取样电压,2脚没有取样电压,拆下R5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已断路换上只1W270K电阻后再通电试验,电源有输出电压,但秒钟后降为零检查电路没有发现其他故障,再通电试验仍然只有秒钟的电压输出电源电路有秒钟的输出电压,说明功率变换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但不能维持下去从电路图可知道IC1在通电初期由高压整流得到的300V通过Q1供给启动电源,变换电路工作后应改由D4对T1绕组的感应脉冲整流得到直流供给工作电源,现在IC1不能持续输出驱动脉冲,可能是在启动初期IC1输出的脉冲宽度过窄,D4整流后的电压过低,不能维持控制电路和变换电路的工作根据正常使用情况下应该只有个故障点的规律,对原有故障再进行分析,判断最初的故障原因应是R5,在R5损坏的瞬间,使IC1产生异常的驱动脉冲,导致场效应管烧毁,因此原来的TDA4605-3应该是好的,后来购买的IC型号为TDA4605,少了后面的“-3”,参数可能有差异,导致整个电路不能维持工作把原来的TDA4605-3换回去后,电源适配器工作正常. ??
  经验教训: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不够细心走了些弯路首先在检查出IC1没有输出脉冲时,没有对集成电路的外围电路进步进行检查,马上断定是集成电路损坏;其次在购买元件时,没有考虑到元件型号后缀编号不同可能存在的差异,因此使维修成本上升、故障现象增加、维修过程延长
  电源维修经验谈
  如果说CPU是电脑的心脏,那么电源就是电脑的能量源泉了。它为CPU、内存、光驱等所有电脑设备提供稳定、连续的电流。如果电源出了问题,就会影响电脑的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硬件。电脑故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电源引起的。所以,千万别小看这个价格不高的配件,细心呵护吧!本人长期担任电脑维护工作,积累了一些小经验,在这里和大家共享。
  一、电源故障判断
  1.硬盘出现坏磁道 不好的电源易导致硬盘出现假坏道,这种故障一般可通过软件修复。碰到此类情况,首先确认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果电源确实有问题,则应当更换质量可靠、稳定的新电源。
  2.电脑运行伴有“轰轰”的噪声这是出在电源风扇的噪音增大所致,如果电脑长时间没有开启过,电风扇上面灰尘积攒过多,则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解决办法是拆开电脑,卸下电源,将风扇从上面拆下,除尘。然后再重新装好,开机后一般噪声会消除。
  3.光驱读盘性能不好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新购买的计算机或新买的CD-ROM上,读盘时拌有巨大的“嗡嗡”声,排除光驱的故障之后,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有必要拆开检查一下。
  4.超频不稳定CPU超频工作对于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如果电源质量比较差,在超频后的电脑,经常会出现突然死机或重新启动的现象。一般只要更换一个新的稳定的电源就可以了。
  5.显示屏上有水波纹有可能是电源的电磁辐射外泄,受电源磁场的影响,干扰了显示器的正常显示,如果长期不注意,显示器有可能被磁化。
  6.主机经常莫名奇妙地重新启动这有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电源提供的功率不足以带动电脑所有设备正常工作,导致系统软件运行错误、硬盘、光驱不能读写、内存丢失等,使得机器重新启动。
  二、电源的故障原因
  1.保险丝熔断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的主要原因有:直流滤波和变换振荡电路在高压状态工作时间太长,电压变化相对较大。具体表现为:回路中二极管被击穿,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损坏,逆变功率开关管损坏。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出来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 c极间的阻值小于100kΩ,说明开关管损坏。其次测量输入端的电阻值,若小于200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可是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这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电路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时拆除,如硬盘、光盘驱动器等,只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
  3.电源负载能力差如果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开机后,电源只能向主板、软驱正常供电,当接上硬盘、光驱后,因为负载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屏幕变白而不能正常工作。打开电源检查,可能有这些原因: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如果晶体管工作点为选择好状态,则可以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增益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
  4.无直流输出如果电源内的保险管烧断,则故障部位可能在变压器初级绕组前。这时,可更换保险管进行加电实验。若接通交流电源后,保险管又烧黑,则证明交流输入电路有短路情况,可在整流桥交流输入端的两头加保险管,并直接接到交流电源上,然后接通电源,如果稳压电源风机旋转正常,而且测试各直流输出电压正常,则说明故障部位在交流滤波电路中。
  微机电源的维护与维修
  微机的故障经常出在电源上,由电源造成的故障约占整机各类部件总故障数的20%~30%。而对主机各个部分的故障检测和维修,也必须建立在电源供应正常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对电源的常见故障做一些讨论。
  微机电源一般容易出的故障有以下几种:保险丝熔断、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不稳定、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电源负载能力差。下面分别介绍其检修方法:
  1.保险丝熔断
  故障分析与排除:出现此类故障时,先打开电源外壳,检查电源上的保险丝是否熔断,据此可以初步确定逆变电路是否发生了故障。若是,则不外如下三种情况造成:
  ·输入回路中某个桥式整流二极管被击穿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C5、C6被击穿
  ·逆变功率开关管Q1、Q2损坏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直流滤波及变换振荡电路长时间工作在高压(+300V)、大电流状态,特别是由于交流电压变化较大、输出负载较重时,易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故障。直流滤波电路由四只整流二极管、两只100KΩ左右限流电阻和两只330μF左右的电解电容组成;变换振荡电路则主要由装在同一散热片上的两只型号相同的大功率开关管组成。
  交流保险丝熔断后,关机拔掉电源插头,首先仔细观察电路板上各高压元件的外表是否有被击穿烧糊或电解液溢出的痕迹,若无异常,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的值,若小于200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再分别测量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c极间的阻值,若小于100KΩ,则说明开关管已损坏,测量四只整流二级管正、反向电阻和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用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情况以判定是否正常。另外在更换开关管时,如果无法找到同型号产品而选择代用品时,应注意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ceo、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Vcbo的参数应大于或等于原晶体管的参数。再一个要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查出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便直接开机,这样很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故障。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故障分析与排除:若保险丝完好,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其可能原因有: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处理方法为:
  ·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系统板无短路现象;
  ·将微机配置改为最小化,即机器中只留主板、电源、蜂鸣器,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若仍无输出,说明故障出在微机电源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电路主要由集成开关电源控制器(TL-496、GS3424等)和过压保护电路组成,控制电路工作是否正常直接关系到直流电压有无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主要由小功率三极管或可控硅及相关元件组成,可用万用表测量该三极管是否被击穿(若是可控硅则需焊下测量)、相关电阻及电容是否损坏。
  ·用万用表静态测量高频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
  3.电源有输出,但开机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排除: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 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 GOOD”无输出。
  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 GOOD”的输出端(接主机电源插头的1脚),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输出,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4.电源负载能力差
  故障分析与排除:电源在只向主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当接上硬盘、光驱或插上内存条后,屏幕变白而不能正常工作。其可能原因有: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高压滤波电容漏电或损坏,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级管损坏等。
  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增益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用万用表检测出有问题的部件后,更换可控硅、稳压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A:
现在电源都是以换代修了……很少有人去修了……

网友B:
台式电源还能修?  线路图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源都是以换代修了……很少有人去修了……

高端的 好品牌的  电源
还是有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电源还能修?  线路图估计差不多吧,,,,,,,

台式机电源 为什么不能修呢
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眼都花了,可我还是坚持看完了,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很好,实用性很强。。。。。

网友:
图创维儿v委托v有人特二玩儿二得体儿童儿童

网友:
好东西,正在学习电源维缺少资料,讲的很详细

网友:
好详细的图纸,大家有这个帖子就不用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 先收下了  以后慢慢看

网友:
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垃圾电源太多

网友:
小功率的被动pfc的你就好修主动pfc的你就会很容易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