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调电源

楼主(2017-07-06):
废话不多说,材料清单如下:
大功率变压器一个
数字电流表一个
数字电压表一个
电源线一根
带LED开关一个
220V电源插口一个
120W DC-DC 0-15V可调电源模块
精密多圈电位器
保险一个
饮料盖子4个
洞洞板一个
1N5404四个(做整流桥)
4700uF35V滤波电容2个
1000uF16V滤波电容1个
104电容3个
7812稳压一个
12V风扇一个
制作步骤:
测试变压器--测试整流滤波模块--测试7812--测试DC-DC--测试电压电流表--装配
我的这个变压器是从一个坏掉的5.1音响上拆下的,上图:

上面显示:15VAC  4A
把保险串到变压器输入端,然后用万用表交流测试电压为16.8V
现在制作整流滤波模块,电路图

我不太会用Ultiboard,要不自己做PCB了,所以就用的洞洞板。由于1N5405的脚太粗,没办法捅到洞洞板上,我就利用了一下洞洞板的边框,上图:

连7812主要是给风扇供电
接墒变压器后测试电压有22.3V(直流)
7812后面电压为12V
连上DC-DC模块:

模块上的蓝色ED发亮
焊上电位器:

转动电位器测试电压都是正常的。
现在连上电压电流表:

当电压超过4V才有显示,注意接电流表的时候要与用电器串联,我从淘宝买的这个电流表是带4根引线,2根是供电,2根和用电器串联到DC-DC的负极。
都测试正常后就可以装配起来了,我用的是一个茶叶盒做外壳,有几点理由:
第一、这个盒子相当结实,而且是4层,厚度有0.6CM,而且我在切口子的时候发现中间夹心层有薄薄的铝皮
第二、我比画了一下我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塞到里面去。哈哈!
第三、就是好加工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纸壳好加工的东西。
理由够充分,希望亲们不要喷!

茶叶盒子

在盒子底部画好开关和电源插口

风扇
电位器

开口,接风扇

固定好开关和接口

固定好变压器,把开关、接口、保险都连好

固定好的变压器

固定好风扇

固定整流模块

底部

盒盖子上画好

固定电位器

把DC-DC的蓝色LED用线引出来

面板

线连好

连线都检查一遍

底部

全貌

一切正常大功告成

网友:
坑,特别想看怎么制作的,不显示图片!!!

网友:
哎哟厉害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的图片是在转圈的动图么???????????????????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片,实在是太坑了。。。。。。

网友:
以前用恒流源的变压器加升降压模块做了个可调 这是买的配件,

网友:
太厉害了 还能自己做

网友:
第一,
没看到图。
第二,
买一个省事,以前我也是自己做,但是电压的问题好解决,过流保护的问题不好解决,买的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