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9寸液晶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06):
牌子:华硕
型号:VW193
故障:不通电

拆机目测电源板:pwm芯片和几个电阻明显烧毁,450v的大电容有一脚有漏液。

万能表测量:保险不通,桥式整流正常,开关管三脚短路,限流电阻明显烧毁,pwm芯片明显烧毁,211贴片电阻和103贴片电阻明显烧毁,拆除pwm芯片测量光耦阻值400欧光耦不正常。

损坏零件位置

更换损坏零件

保险处上灯泡测试大电容有300v

测量输出正常

装上测试

正常显示维修完成。

损坏的零件 来个全家照。

网友:
换个板子才多少钱  而且还稳定   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主好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