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通病

楼主(2017-07-06):
看到基地上面很多人修到这台机器触发0.02。放电可以 但是用了几天又是一样 ,又要放电。
有没有人解决问题的根源。。

网友:
COMS电路有没有查过....查下COMS电路  ...............

网友:
联想现在好多妖怪机器都这样,找不到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
不清楚说什么呢。。。。。。。。。。。。。。。。。。。。。。。。。。

弑恋お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默默的帅着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换南桥解决,试过多台了,没返修过。。。。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换了南桥,都可以好,只是风险比较大。

网友:
RTC电路中的各个电容都换下,都RTC的各种复位电容为重点

网友:
排除了RTC电路的话一般是PCH的功能模块出问题了。换PCH。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问题  看到底是电容拉低 还是南桥拉低   别老放电

网友:
这个是4代的吧  直接换桥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这货也是4代小桥吧,e440貌似也是,这个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换 南桥吧 感觉好多4代的南桥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CRT电路问题,先换南桥

网友:
加热一下南桥,实在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解决,试过多台了,没返修过。。。。

可惜了还要换桥  看来真要解决必须换了

网友:
重点找RTC电路 用示波器量下晶振有 没有起震,判断晶振是好是坏

网友:
四代就是爱坏桥,都是RTC不正常,查一下看看

网友:
前几天一台N4050机器,放电触发。过一个晚上,又不行了,最终也是换南桥搞定。

网友:
南桥虚焊    把南桥放BGA加焊

网友:
这个有通病吗??现在对放电能好 然后会返修的机器 最烦了1!卧槽

网友B:
让我来告诉你通病是主板被面 内存下面塑料纸下面的小电感容易炸 换的同时要量量 旁变和后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类问题真让人头大……………………

网友:
原来许要换南桥 学习一下 留个记号  顺便挣点分数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额,仔细研究下,留给后面的人精杀

网友:
好像还没怎么碰到这种问题,谈不上通病吧。。。

网友:
真的想不到是南桥问题,下次遇到试试看…,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还好楼主这个南桥是分开的,遇到好多4代的板载cpu cpu和南桥一体的,南桥挂呢,换cpu又心疼啊。

网友:
这种故障  先查RTC电路   没问题的话  就换个BIOS芯片试试  还不行的话  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长久解决;;貌似要换南桥才可以啊;

网友:
看你们个个说换南桥解决 我换了南桥还是一个B样

网友C:
遇见过一台,只是拆装了一下就好, 当时也莫名其妙,拔过COMS电池,有两个月还没返回来,下次就换桥

网友D:
南桥背面有个3v南桥待机的转换管子,我遇到过,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跟E440一样头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见过一台,只是拆装了一下就好, 当时也莫名其妙,拔过COMS电池,有两个月还没返回来,下次就换桥

我遇到换桥也有好的 但是不是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背面有个3v南桥待机的转换管子,我遇到过,换了一个就好了

放电就好 过半天不行和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一下桥,如不行就要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来告诉你通病是主板被面 内存下面塑料纸下面的小电感容易炸 换的同时要量量 旁变和后面的电容有没有短 ...

这么吊可惜机器拿走了

网友:
我的一台Y410P  放电 热风枪吹一下桥一个多月没有回来了  今天一台同样这种解决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换BIOS刷  BIOS  COMS电路问题问题问题

网友(2017-08-11):
这机子这故障一般都南桥问题 就是那个小的芯片,这机子CMOS电路很简单感觉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