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硕 P5QL 775不能上电, 网卡芯片损坏!

楼主(2017-07-06):
故障解决:
开机检查上电条件,用手摸一下3.3V的待机电压产生的芯片1117 严重发烫,停电后用万用表测量1117 输出端对地打值,接近短路,万用表显示012,初步估计一是芯片损坏对短路,二是后级短路问题,网卡,IO,甚至是南桥,都有可能,用手摸 IO,南桥温度接近正常,再手摸 RTL8111C 网卡芯片,严重发烫,估计此网卡芯片内部短路,也造成 1117 芯片电流增大发热,后级短路前级烫现象,拆下RTL8111C 网卡芯片,开机一切正常,1117 温度恢复正常,更换网卡芯片后,主板修复成功。

网友:
幸好是网卡,要是南桥也跟着烫,十有八九要换南桥。

网友:
简单明了,收钱咯。下一位为同行点赞。不知楼主手起泡,想想都心有余悸,维修人不易

网友:
这种短路就是手到擒来,没有烧鸡就修好了

网友:
如果南桥坏的话  就报废了 基本没人接受换桥

网友:
1117发烫,一般都是集成网卡短路或者南桥短路,1117本身很少坏的。

网友:
楼主几乎全靠摸了,1117本身很少坏。。。。。。。。。

网友:
1117很少坏的,还好是网卡,桥坏就完了,高手在民间,小名学习了啊

网友:
好技术好思路,要是我这个小白就直接干南桥,又学一招致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