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开机0.2 掉电DAZQSAMB6F1 REV_F EC

楼主(2017-07-06):
E1-471 开机0.2 掉电DAZQSAMB6F1 REV_F EC 加分哦

E1-471 开机0.2 掉电DAZQSAMB6F1 REV_F EC.rar

网友:
多谢楼主 正好遇到这台 现象一样 下载试试

网友(2017-09-03):
是不是好的 有人测试过没有。。。。

网友:
测试过了,放心下载吧。。。。。。。

网友A(2018-03-24):
刷了还是0.2A掉电,晕哟,就是BIOS的问题,我刷了就这样,还回原来的也一样

网友B(2018-07-02):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0.2A掉电,晕哟,就是BIOS的问题,我刷了就这样,还回原来的也一样

不是BIOS问题,是转换电压不过,5V的 换了MOS管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还是0.2A掉电,晕哟,就是BIOS的问题,我刷了就这样,还回原来的也一样

你那个后来怎么解决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B:
不是BIOS问题,是转换电压不过,5V的 换了MOS管就解决!

换的哪个mos管呢

网友(2023-06-03):
我原来是CPU上管短路,现在是上电0.2 过一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