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会死机 不能刷机

楼主(2017-07-06):
求大神指点下 小弟是小白一个 现在自己使用的苹果出现了问题了 。 正常的时候能使用一天左右不出问题。出故障的时候就会开机马上死机 再开再死 大概4次左右 然后又能正常开机使用 刷机也刷不过 没报错 就是直接不动
求大神指点下啊 谢谢·
刷机
苹果

网友:
来个大神指点下 小弟谢谢了

网友:
刷机不报错?等待的时候 多等一会儿 不行就换个硬盘看看先

网友:
用itunes刷一下看,能走到哪里。要不然用爱思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