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U不关机,一上U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7-07-06):
不上U不关机,一上U就自动关机,跑码正常,可能是那儿的问题
自动关机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什么U????????????????????????????

网友:
没看懂,上U就自动关机,是用一下才关机,还是一通电就关机呢?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是AMD的U吗。。。。

网友:
U的供电,PG信号,主板的时钟,复位.及BIOS统统有关。

网友:
一上U自动关机,是跑几个码掉电了,还是说进BIOS后突然掉电了,你也描述清楚啊!模模糊糊的谁能理解的了?!